请问用磁传感器确定附近铁磁性物体方向是否可行?

楼主(2009-10-06):
距离半米以内

网友:
可行,但要看表面磁场大小。

楼主:
铁质材料,长期埋在地下,也就是只受地磁场影响,无其他外部磁场。

如果是已被磁化的物体确实容易判断,未磁化的就不好办了。

网友:
未磁化的就把他们磁化了.

网友:
做什么的铁质材料?怕磁化么?

网友:
应该可以,但是需要做传感器阵列,你管子的直径多少,在管子直径内需要放置两个以上的传感器才可以。

也就是说把管子的一段所在的平面的整体磁场分布情况测出来(具体磁场测量的方向需要现场确定),然后通过适当的数学方法就可以看到管子的

大概走向。

当然前提是大家说的,必须传感器能感知到铁磁性物体。如果真的是铁质的物体,半米的话,可能需要10nt分辨率级别的磁传感器了。当然这还要看你管子的直径。

楼主:
采油用的套管,不怕磁化,外径140mm内径124mm.这个管子总长1000多米,垂直放入地下,因为地层滑移,在几百米处发生断裂,断裂以后继续滑移,下部套管与上部套管轴线水平方向错位,错位距离半米以内,但是错位的相对位置不明。

网友:
垂直空心直管可用长铅垂线一试

楼主:
直接用个强磁铁吸引如何,磁铁再连个应变片,检测应变

什么方法都可以,电磁,超声或者其他,能测出来就行

网友:
不能说不行,确实相当不容易。

网友:
半米以内的铁管,对磁阻传感器应该有影响。理论上可行。

楼主:
确实传感器能感应到磁场变化,用的是hmc1001和1002,40cm处放一段铁管传感器输出能有几微伏的变化。

判断有无可以,但判断方向就难了。而且传感器与地磁场的相对方向不同的话,输出也不一样。

用磁场仿真软件建立模型,结果表明铁管周围的磁场有些地方增强了,有些地方减弱了。

网友:
难点在于,你的磁阻传感器要装在一个金属装置上下到地下几百米,周围还有套管也是铁的吧。这个环境的干扰可能要大过半米内的铁管的影响。换换思路看看。利用加速度计试试。既然管子断裂,肯定发生形变吧。那么形变的方向和管子的位置有没有什么联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