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这个PIC单片机的问题出在哪里。我郁闷好几天了!

楼主(2009-10-06):
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程序。但是我实在找不到问题了。RC0就是不能检测到引脚上的输入信号。我用万用表测了,引脚上有高电平。同样的程序我把输入端口改为RC2就一切正常了。
#include<pic.h>
#include<stdio.h>
__CONFIG(0x3D54);
#define LED_CON        RC3
#define LED_DIR        TRISC3
#define        LED_IN          RC0
#define LED_IN_DIR     TRISC0
void delay1ms(unsigned int delay_count)
{
        unsigned int d=100;
        while(delay_count--)
        {
                d=100;
                while(--d)        ;
        }
}

void main(void)
{
    ANSEL=0;
    ADCON0=0;
    LED_IN_DIR=1;
    LED_DIR = 0;
    LED_CON = 0;     //高电平LED亮
        while(1)
        {
                if(LED_IN ==1 )
                {
                        LED_CON = 0;
                        delay1ms(500);
                        LED_CON = 1;
                        delay1ms(500);
                }
        }
}

希望大家不要见笑。我初次接触PIC单片机!

楼主:
我用的是PIC16F688单片机。在线等待答复!!!!

网友:
RC0和RC1是内部比较器的输入端,复位后RC0=0,RC1=0;
你试下RC1做按键输入,如果和RC0一样不能用,但RC2能用,那就是上面这条的问题了。

最后,留意PIC端口的“读-修改-写”特性。

楼主:
呵呵,问题找到了。配置CMCON0 = 0x07就正常了!
还是不熟悉单片机呀!

网友:
晕,漏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