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个磁悬浮,效果不完美,一些心得和求助

楼主(2009-10-06):
蛮早就听说你们论坛,一直没来,后听一朋友说这里有磁悬浮的一些爱好者,就过来看了下。发现一些好东西,就自己做

了个
耗时2天 花了50块钱买元件,最后做出来发现成本不到20

从元件说起吧。
1、传感器

磁悬浮用的是霍尔元件做为检测磁场强度的。(有高人用其他元件我就不说了)
霍尔元件有两种:开关型和线性型。在这里我使用的是线性型的。

开关型的型号一般为A44E,这个到处有卖,但是线性的就不好找了。不过没关系,我还是找到了,很便宜。

找一个坏的光驱,没有就去收一个,2手市场上大把多,5-10块一个,把光驱驱动光盘的主轴电机拆开,里面就有三个霍

尔原件,是4个脚的。
同样,软驱的电机里也有3个。

电机是用暴力翘开的,大家不要太手软。

2、线圈

这个随便拆个节能灯用里面的线圈就得。保留一边的E型磁芯,如果两边上的小磁芯比较碍事,就用铅子夹掉。变成T型的

3、末级功率管

2SD923我没有买到,用的是TIP122。效果应该是一样的。

4、运算放大器

手上用的是LM324。其实这个随便买了,没有太大的区别。但我不反对有人拿NE5532之类的,或用OPXXX之类的来做。

5、可调电阻

第一个(就是用来调霍尔基准的那个)建议用精密可调。

6、5V电压

使用一个78L05就可以了,带运放一起供电。

7、女磁铁

是女磁铁(钕磁铁),这个好找,买坏光驱的时候电机拆了,光头里有两个女磁铁(有的有4个),不管是不是女的,反

正可以悬浮。

其他元件按图上的,图就是在论坛上找的wmsky的图

按图接上后通电就可以了,调试不难,首先把电磁铁放一边,把磁铁放在霍尔元件上方几毫米处,调整第一个可调电阻到

发光而极管微亮,把电磁铁放在霍尔元件正上方,调整好高度就可以了。

下面是部分图片

工作时的电压电流

东西是临时摆放的,没做架子。连图拉丁都用上了。

东西的连接,电路板,霍尔元件,电磁铁

霍尔元件特写,我是用导电带做连接的。

你们肯定会问我怎么会有那么合适的导电带,其实导电带也是光头连接是导电带上剪下来的,因为刚好有,就用上了。

东西是做出来了,但是发现有个问题
磁铁在空中不停的抖动,虽然幅度不大,不至于掉下来,但是感觉不够牢靠。
不知道这个是什么原因,试过改变图里的两个电容容量,没有效果。晚点再做实验。

或者再做个上拉式的,霍尔元件在上面的看看效果。

估计是电磁铁力度不够,只能漂浮几毫米,试过了其他的线圈目前没有找到理想的。还有就是霍尔元件的灵敏度好象也不

够。在找普通点的可代品。最起码,要废旧垃圾里能拆出来的那种。

好了,大家明天开始去拣烂光驱做做实验吧。

楼主:
算下成本
烂光驱 5块(其实是别人送我的)
节能灯 3块(其实是坏了别人扔的)
LM324  1块5
TIP122 1块5
78L05  2块
电阻电容 5块
不到20。

网友:
你的方案我想过 太没观赏效果 磁铁从礼品盒拆 线圈用老式继电器的 78l05从传统空调控制板拆 光头拆磁铁太可惜 节能灯不好 用大的镇流器(从废品收购站白送 )

网友:
NE5532运放有两个 全被我砸了(想看看内部) 做功放剩下的 一开始看错了砸了 变频空调拆的多(没烧的)

网友:
废品收购站就是DIY的天堂

网友:
烂光驱 5块(其实是别人送我的)
节能灯 3块(其实是坏了别人扔的)
LM324  0.5
TIP122 0.5
78L05  0.2
电阻电容 0.5

其实没到10块哈

楼主:
这个没有观赏性的。。。
只是初步的实验而已。。。
为做下推式的做准备。
就目前来说发现几个问题:磁铁的磁力一定要大,光驱的好象还不是很够。
霍尔元件灵敏度不够,只能感应几毫米的磁场,磁场太弱的时候不够稳定。
还有就是抖动问题还没有解决。
暂时的目标是能做10CM距离的漂浮。最终目标好不敢想。

网友:
线圈不要用呢个教你招 找缠电机的绕空心线圈小心拿下灌502

网友:
想看看你的电路和功率管

网友:
花了50块钱买元件 ,就做成这样? 脑袋像被驴。。。了 。。。。。
我惨那, 明天又要上学。

网友:
我像是最小的爱好者 磁铁买个吧 1快就够了

网友:
你线圈肯定烫‘

网友:
建议不要拆电机 步进电机可是好东西

楼主:
线圈不烫,一点温度都没有
我以前是修光驱的,这种电机完好的我都扔了大把,要拆的话随便拆。

网友(2010-12-30):
这么简单哈,好玩

网友:
请问下怎么找到自己标记过的帖子

网友(2011-08-17):
垃圾堆里出宝贝,佩服啊。

网友(2012-05-20):
光驱的作用真大

貌视好多DIY都可以废旧利用

光驱浑身都是宝

网友:
楼主不会出现浮子上下摆动的不稳定状况吗

网友:
我在想,纯模电做的这个模型 和用程序来做的模型相比,哪个会更好一些?当然,程序控制的成本可能会很高了 不过也许对磁力调节的精度能做得更好呢

网友(2012-06-25):
一直为找不到霍尔元件而苦恼, 看了楼主的帖子,终于又可以折腾了。。

网友A:
有的不太明白,做过的帮帮忙!

网友(2014-08-14):
引用 网友A:
有的不太明白,做过的帮帮忙!

0欧就是导线,5欧是过流检测。

网友(2014-10-18):
0欧就是导线(为了调试时用),5欧是恒流源的取样电阻。

网友:
做过,霍尔是放在电磁铁的下面的,502粘在上面
霍尔型号好像叫做101,我有很多,很多年了,不知道呢能找到不。
下拉的好做,就是一个PID控制的PWM,楼主这个好像是线性的,不如PWM的好,当时好像用的是TL494,本本都换了好几个了,不值得能不能找到资料了。
上推的不好做,后来没有继续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