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GPS时钟比普通时钟的时间快

楼主(2009-10-06):
以前做好的GPS时钟放在实验室,但是后来发现他比我们的电脑时间(校时了的。与INTERNET时间一样)还有墙上的万年历的时间快了4分钟,也就没有管他,不晓得什么原因,后来发现快了7分钟,现在发现快了10分钟
这到底是咋回事??不存在接收模块内部时钟的问题,模块内部时钟我都没有接~~~
想拿出去试试,但是没有本子供电,所以请教各位导致这个情况发生的原因是什么~~

网友:
室内还能接到GPS信号吗?

楼主:
可以的,接收到一颗卫星的信号就可以收到时间了的

网友:
室内没有GPS信号模块会使用内部rtc.时间长了自然有误差。
拿个电池供电放外面几分钟时间就准了。

网友:
有什么方法知道输出的时间是内部rtc时间而不是解码gps的时间呢?

网友:
如果接受不到卫星信号,是无法完成时钟同步的。本地时钟的漂移,导致你的时钟不准。

网友:
一般的模块 室内接受不了卫星信号的
除非是现在的第三代模块

如果没有收星的情况下 跟前面几个大哥说的一样
是用的内部RTC时钟的 肯定不准
你拿出去定位再拿回来 对比一下 就知道了的

楼主:
顶大哥们~~~的确复位之后正常了~~~我拿到窗户外面了~~

网友(2009-11-07):
楼主能告诉我怎么自制GPS时钟吗?

网友:
gps时间比utc快15秒,具体可以搜一下leapseco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