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34401A 如何实现巡检功能?

楼主(2009-10-06):
想用34401A实现巡检功能,至少16路,哪位可以提供实现的办法,有这方面的配套模块卖吗?

网友:
http://www.bbcnn.net/bbs/read.php?tid=829
看下这个贴的2楼

楼主:
谢谢!但好像没有我想要的内容呀。

网友:
你不是要扫描么...里面说的就是利用表的VM COMP和EXT trig信号配合数字电路进行扫描阿...
难道你想要的是现成模块啥的?

网友:
估计要自己做

网友:
也想知道如何实现的。

楼主:
【3楼】 zhou_1989
你不是要扫描么...里面说的就是利用表的VM COMP和EXT trig信号配合数字电路进行扫描阿...
难道你想要的是现成模块啥的?
-----------------------------------------------------------------------------------------

是想用现成的,精度有保障

网友:
做电池巡检切换用继电器好呢还是用MOS管好呢?

继电器做板子会很大,MOS管做的话一来是隔离没有继电器好,而来是控制不好或者MOS管出现问题会整个巡检系统出现问题

楼主:
可以考虑用干簧管

网友:
楼上说的是干簧管继电器?

网友:
楼主要的是数据采集系统吧~也叫数据采集器
安捷伦34970或者KEITHLEY2700,需要购买模块实现多路巡检,一个模块最少20路,在模块上接出附合测试要求的导线就可以了,精度与表自身能力接近

楼主:
Agilent 34970数据采集器安捷伦

产品名称: 数据采集器

产品型号: 34970

简单介绍

3槽的数据采集和开关主机 61/2(22比特)内置DMM 11种内部测量功能 8种开关和控制插入模块包含Agilent BenchLink数据记录器软件 Agilent 34970A是一种高性能、低价位的数据采集和开关主机,十分适于数据记录、数据采集和一般的开关与控制应用。它是一种半机架宽的主机,内部有61/2位(22比特)的数字电压表,其背面有3个插槽,可以接受开关与控制的模块某块组合。无论你只需要少数几个简单的数据记录通道,还是上百个ATE性能的通道,Agilent34970A都能以合理的价格满足你的数据采集要求。

数据采集器

的详细介绍

模块简介

最多可有3个任意组合的模块插入一个主机中,34970A的内部DMM连接只能通过34901、34902A和34908A多路转换器进行访问。34970A的精度指标已经包括了转接偏移和参考结点误差,如下表所示,这些误差单独列出,以便确定有外部测量装置的系统误差。

34901A 20路多路复用器是用于一般目的扫描的用途最多的模块,它将具有60路/s扫描速率的密集的多功能转接结合起来,适于各种数据采集应用。

34902A 16路高速多路复用器是利用舌簧继电器实现了高达250路/s的扫描速率。这个模块理想地适用于高效自动测试应用以及高速数据记录与监测任务。

34908A 40路单端接多路复用器适用于最高密度的公共——低应用、例如电池测试、元件我测试和台式测试。

34903A 20路通用开关模块适用于为被测产品接通与断开电源、控制指示器和状态灯、激励外部要求大驱动信号的继电器以及建立常规的开关配置等。

34904A是一种双线的4*8全交叉矩阵,为被测件和测试设备之间提供最灵活的连接路径,允许不同仪器同时接到被测件上的多个点。

34905A和34906A射频多路复用器为直至2GHz的高频和脉冲信号提供宽带转接能力,利用它们可在被测件与信号发生器、示波器、频谱分析仪、视频放大器或接收机之间构成测试信号通路。

34907A多功能模块为各种传感与控制应用提供了极大的灵活性,它将两个8位数字输入和输出口、100kHz选通总和器和两个±12V模拟输出——所有这些都集中在一个模块内。

一般性能

电源:100V/120V/220V/240V

电源频率:45Hz~66Hz,自动检测

电源消耗:12W(25VA峰值)

工作环境:

全精度:在0℃~55℃

全精度:在相对温度80%(在40℃下)

贮存温度:-40℃~70℃

重量:净重3.6kg(8.0Ib)

安全:符合CSA,UL-1244,IEC1010 Cat I之规定

RFI和ESD:CISPR11,IEC801/2/3/4

保证期:3年

订货信息

34970A数据采集/开关单元

包括内置的61/2位DMM,操作和维修手册,测试报告,电源线及快速启用包(含Bench LinkData Logger软件、RS-232电缆、热电偶和改锥)。可按工作要求分别订购模块。

选件001 删去内置DMM

 与上述相同,但删去DMM和快速启用包装,订购34970-80010

 可在以后时间对DMM改型。

选件1CM 机架安装套件

选件0B0 删去手册部分

34901A 20路衔铁式多路复用器

34902A 16路舌簧式多路复用器

34903A 20路致动器/通用开关

34904A 4*8 2线矩阵开关

34905A 双4通道射频多路复用器,50Ω包括(10)S MS-BNC(f) 50Ω适配器电缆

34906A 双4通道射频多路复用器,75Ω包括(10)S MS-BNC(f)75Ω适配器电缆

34907A 多功能模块

34908A 40路单端接多路复用器

楼主:
询问了一下34970及相关模块价格,不便宜。再次仔细看了二楼推荐的文章,很有启发,等有空时自己做一个算了。

网友:
当初的 3457A 有一个 44491A 的选件可以实现 8 路电压复用,价格比专门买一个复用器便宜了,我曾经想自己用 AVR 做出这个东西,但某大大说这个需要低热的继电器,普通继电器会影响测量结果的,于是只能淘了一个带 44491A 的 3457A 回来。自己做这个,按那位大大的说法,需要考虑继电器的热电势问题,等等...

网友:
lymex的专题
http://www.bbcnn.net/bbs/read.php?tid=1016

网友A(2012-03-07):
数据采集好象深圳卖的比较多吧

网友(2012-07-05):
引用 网友A:
数据采集好象深圳卖的比较多吧

呵呵呵,很多做巡检测试对精度的要求也是很高的
我这边有KEITHLEY2700主机+7700卡,这样搭配是20路的,如果是配两块7708卡可以测80路。用KEITHLEY2750+五块7708卡可以测200路
可测,电压,电流,电阻,温度,数据自动存入EXCEL表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