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串口下载程序 能否用MAX232接目标单片机的RXD和TXD两根线下载啊????

楼主(2009-10-07):
大家好
     我是一个新手,现在学avr单片机。有一个问题,我想了好多天,也上网查了好多资料都没有相关说明。
     问题就是主题那样,我上网看了很多的ISP串口下载线图,都有一点就是下载线内部有一个单片机和PC机用MAX232用RXD和TXD连接,
     下载线内部的单片机和目标单片机(要得到程序的单片机) 通过SPI的线连接。
     我想能不能用MAX232接目标单片机(要得到程序的单片机)的RXD和TXD两根线直接下载(跟单片机串口通讯一样)。

     我以前用到的一个51开发版就是直接连的,我这有个从外面买来的控制卡也是这么连接的。
     不知道能不能连接,怎么连???望有过经验的各位解答下,在这先谢谢了。

网友:
用BootLoader技术?IAP?

网友:
isp是在线可编程功能,通常都是使用串行方式实现的,但不同的芯片使用的串口不一样,协议和方法也不同。

许多的芯片采用的UART口,如STC等51的芯片,而AVR使用的SPI口。

1楼提到的是IAP技术,AVR是可以实现的,但需要写BOOTLOAT代码,它与ISP有本质上的区别。

简单对LZ讲,目前你做不到。根据你写的“ 我以前用到的一个51开发版就是直接连的,我这有个从外面买来的控制卡也是这么连接的。”,不客气的讲,你根本也不明白这个51是如何实现的,没有真正学到实际的东西。

网友:
应该说不是不可以
但首先你要知道各种单片机的下载时的通讯协议,通常这个协议厂家是不外放的

网友:
3楼说的不完全对。

AVR的ISP(通过SPI口、JTAG口)都是开放的,数据手册中有。
要采用BOOTLAOD技术,通过USART实现IAP也可以,自己编写协议。网上也有类似的例子。

网友:
我只用过ATMEL的51和AVR 想怎么还能用UART编程 原来STC的可以 那这样很方便啊

网友:
不仅是STC,非力浦的51也是使用UART的,32位的STM32的UART1也具备ISP的功能。只不过其内部的代码是固化的,用户不能修改。
在上电时,通过一个特殊的RESET过程,使芯片进入这个ISP功能。原理是一样的,只不过使用的通信口不同。

AVR是的BOODLAOD完全开放和扩展了这个功能,当你掌握BOOTLOAD的方法后,不但使用USART能实现IAP,根据需要也可实现采用I2C、SPI,甚至通过网络等来实现IAP。

网友(2011-04-26):
arduino 使用串口的

网友(2011-10-26):
回复 网友A:

对的,arduino Nanode5 是采用串口来下载程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