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小回流焊机DIY

楼主(2009-10-07):
相关讨论
1: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308885&bbs_id=9999  做过PID温控的,能不能做个用电炉的小回流焊控制板?

2: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342868&bbs_page_no=1&bbs_id=3042  大家看看,这个是想把微波炉改造成SMD贴片机吗?

armok做完雕刻机可以考虑下做这个哈,造福广大农民百姓。

网友:
微波炉会损坏电子元件

网友(2010-11-28):
买个200RMB 的电烤箱,搞定! 一般先预热,然后放板入去,烤4分钟。出炉! OK!

网友:
补充: 200多块的电烤箱是带循环热风的。(就里面多了一个风扇)

网友(2011-07-02):
楼上的可推荐一下用什么样的电烤箱是带循环热风,还需要改造不,谢谢

网友:
豪通 HK-20RCLS 烤箱不锈钢 热风循环 旋转烧烤 带灯

我准备用这个
有一块做的吗?

网友(2013-11-19):
试验用电烤箱做回流焊接全过程。。。
http://www.amobbs.com/thread-3757195-1-1.html

网友:
期待更强大的作品出来。

网友:
太有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