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 地址 设置

楼主(2009-10-07):
我想做个8轴  但是电调的地址在源程序中不知如何进行修改  有详细的方法和步骤吗  谢谢

网友:
有不同的HEX文件

网友:
twislave.c里面的TWAR = 你想要的地址就ok比如 TWAR =ox50;
void InitIC2_Slave(uint8_t adr)
//############################################################################
{
    TWAR = adr + (2*MotorAdresse); // Eigene Adresse setzen
    TWCR = (1<<TWINT) | (1<<TWEN) | (1<<TWIE) | (1<<TWEA);
}

或者在main.c的int main (void)函数里将 InitIC2_Slave(0x50);更改为想要的地址,如0x52;ox54;ox56;0x58....

网友:
svn上下载的有现成编译好的he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