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背光灯烧坏了

楼主(2009-10-07):
今天刚收到,一时兴奋,就把BL脚直接接到5V上,开了一个下午。然后,灯越来越暗,最后就几乎没有光了。有什么办法补救没有?

网友:
换一个灯。

网友:
记得坛子里有朋友换过。

网友:
肯定是没限流。。

网友:
要做好限流,要不来一个是一个,两个成双。

网友:
应该很容易换的,参考: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572012&bbs_page_no=1&bbs_id=3060

楼主:
白沙大哥,发光二极管是直接放在上面的,还是用胶水粘在上面的?

网友:
我没拆过,估计是502之类的粘的。还可以参考这个: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615242&bbs_page_no=1&bbs_id=3060

网友(2009-11-26):
拿个高亮蓝LED用挫刀磨扁

网友(2010-05-19):
刚也烧了个,换了个大的白光的,稍微挫了下就装上了,将就看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