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马老师,avr下载线问题

楼主(2009-10-07):
我用马老师给的AVR下载线原理图连接,就是一个244
用双龙的下载,总是连不上
提示'打印口找不到匹配的下载线'
有时提示电源时序不对什么的
我手头上有LS244没用HC244行不行啊
总是连不上

网友:
应该使用HC的,但你可能首先要检查你的硬件电路是否正确。

网友:
我做的也是用74LS244,比这个图少了1N4148,20欧电阻,稳压管。
似乎是说3.3v得用HC244才行,我只用5V电源。
刚开始也是检测不到,后来又改了BIOS里的并口模式,原来是SPP,改成了ECP+EPP。

又特意试了下,改成SPP,双龙找不到匹配的下载线,用EasyIsp的IspTest测试弄了下,双龙也可以用了。
还是改成ECP+EPP比较正常。
不是很清楚这些并口模式对并口ISP下载线究竟有什么影响。

网友:
1N4148,20欧电阻是我加的,主要防止初学者将电源接反,保护244和PC的打印口。

但这样到244的工作电压就打了折扣,至少低0.7v吧。十全十美的事做不到。

PC的打印口应该设置成EPP模式,这样PC的软件可以按GPIO方式控制打印口的每一跟口线的工作方式,让打印口工作在串行方式。

打印口通常是并行模式工作的,但下载过程中,是PC的软件(上位机编程软件)控制其中的几根线,模拟成串行方式工作的。

有些下载软件(比如EasyIsp的IspTest),远行后就把打印口设置成了EPP方式。而双龙的软件没有这样做,所以要在BIOS中人工设置成EPP模式。

楼上可以做如下测试:

1。在BIOS中设置打印口为SPP模式。
2。测试双龙软件不能用。
3。用EasyIsp的IspTest,可以了,而且然后再用双龙的也可以了(2楼也就做到这里)

4。关掉PC,重新启动,再测试双龙的软件。(可能又不行了)

因此在BIOS中将打印口设置成ECP+EPP模式是正确的。

网友:
这就有点奇怪了,如果在BIOS里设成EPP1.7或EPP1.9,双龙1.6.1.3反倒不行。用IspTest,刚开始也是没法改并口4,5脚为低电平,数据字总是FF,多开关几次IspTest,可以正常设置并口引脚了,双龙就能用了,当然,一重启PC还是不能用。

我这里的试验结果:
BIOS里设置并口模式为Normal、ECP、ECP+EPP,都可以直接用双龙,设置成SPP或EPP就要用IspTest多折腾几下才能用。

网友:
已经好长时间不用台式机,记忆已经模糊了(手提没有LPT,所以BIOS中没有相关的设置)。刚才打开我的台式机看了,BIOS中只有4个选择:SPP、EPP、ECP、ECP+EPP,(可能比较老的BIOS,没有你那么多的设置):应该是ECP模式。

因此应该设置成:ECP 或 ECP+EPP模式。

网友:
找手册看了下。
74HC244的Icc电源消耗只有几十uA,Vcc电压范围2-6V,而且CMOS电平输出高电平接近Vcc,低电平接近Gnd,可正常工作的范围比较广。
74LS244的Icc根据输出情况可为13-54mA,消耗比较大。我简单测了下,不接下载线时,板子总电流50mA,接下载线时,板子电流79mA。如果下载线加1N4148、20欧电阻,74LS244的电源电压可能有点低。手册上DM74LS244的Vcc要求4.75-5.25V,国产仿品就不清楚了。总之74LS244可正常工作的范围比74HC244要窄得多。
我的板子用7805供电,下载线74LS244也是直接取这个5V。楼主的用不了,一个先看看BIOS的并口模式设置,再就是测看74LS244的电源实际有几V。方便的话,最好换成HC244。
可以用EasyISP的IspTest测试,挺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