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胜利的万用表怎么样?

楼主(2009-10-07):
价格在80元以下吧!学生嘛,买不起好的。淘宝上胜利的万用表价格有的相差很大,请买过的朋友推荐一个,谢谢!

网友:
胜利不好,

网友:
9205入门足够了。以后有条件了再换好的,够用就好!

网友:
我一直用890C+和890D+  80块左右,一般DIY够用了。

其他用途有更高精度的仪器来对付。

网友:
十年前买的胜利的9205现在还在用~

网友:
胜利的不好,我还是觉得FLUKE 好,

楼主:
都是褒贬不一,暂时就买一个一般的吧!好的也买不起,哎,一般的DIY就用一般的吧!

楼主:
9205入门足够了。以后有条件了再换好的,够用就好!
---------------------------------------------------
请问一下9205是什么牌子的?

网友:
感觉优利德这几年在几个国产万用表厂家里面脱颖而出了,势头很猛的。
推荐UT10A或者UT33A。

网友:
感觉VC97还是蛮不错的。

网友:
890c刚买了个,70块还不错。。

网友:
9205入门足够了。以后有条件了再换好的,够用就好!
---------------------------------------------------
请问一下9205是什么牌子的?

9205的万用表已经是很成熟的技术,各个厂家的9205基本都差不多,价格也从30左右-80左右不等,胜利的品质比起FLUKE肯定是不如,但是在国内也还算不错的品牌,胜利的9205支持背光这点稍微有点优势,9205基本的电压、电流、电阻、电容、通断蜂鸣都有,个人觉得作为入门表足够了,应该和FLUKE 15B的功能相当,区别也就是自动量程和手动量程:)9208比9205多了温度和频率测量。如果觉得胜利还贵了,可以选择维西的万用表,个人使用感觉也还可以。没买过优利德的,感觉比胜利还要贵些。

产品型号:VC9205 操作方式:手动量程
产品名称:数字万用表VC9205 显示位数:3 1/2位
产品分类:数字多用表 体积大小:手持式
价        格:¥ 0  特殊功能:

详细介绍:

特点:

1、   大屏幕显示,字迹清楚;

2、   在停止使用15分钟后自动断电进入休眠状态;

基本功能
量程.
基本准确度

直流电压
200mV/2V/20V/200V/1000V
±(0.5%+3)

交流电压
2V/20V/200V/750V
±(0.8%+5)

直流电流
2mA/20mA/200mA/20A
±(1.5%+3)

交流电流
2mA/20mA/200mA/20A
±(1.5%+5)

电阻
200Ω/2kΩ/20kΩ/200kΩ/2MΩ/20MΩ/200 MΩ
±(0.8%+3)

电容
2nF/200nF/20uF/200uF
±(2.5%+20)

特殊功能
VC9205

二、三极管测试

通断报警

低电压显示

数据保持

自动关机

功能保护

输入阻抗
10MΩ

采样频率
3次/s

交流频响
(40-400)Hz

操作方式
手动量程

最大显示

液晶尺寸
60×35mm

电源
9V(6F22)

|一|般|特|征|

机身颜色
机身-深灰+黄色

机身重量
约270g (含电池)

机身尺寸
155×90×48mm

标准配件
说明书,合格证,表笔,电池

标准内包装
彩盒

外包装尺寸
465×317×506mm

标准包装数量
30台

标准包装箱毛重
15kg

网友(2009-12-12):
可以可以~~~~~~~~~~···

网友(2011-01-24):
胜利比优利德的要稳定和可靠,实际测量精度也高些,要是只要测量测量通断的话,优利德可以考虑,否则........

网友:
低端应用,胜利和优利德的表都可以,比杂牌子强多了。我学校实验室用的全都是胜利的三位半。当然,高端应用,经济能够承受的,四位以上高精度手持、台表、福禄克啥的都是必要的。建议到实体店看看,淘宝有可能有假。

网友(2011-03-10):
垃圾表,我的交流档都坏了。不过便宜

网友:
回复 楼主:

VC81D淘宝上连运费80元

网友:
回复 网友A:
胜利的不好,我还是觉得fluke 好,

这两个好比吗,价格不是一个数量级上的。

我个人来看,胜利的普通用用还不错,尤其是预算就100以内时基本是首选了。

网友(2011-06-22):
还是优利德的表吧,我推荐你选优利德的表,真的  。价钱不贵还是比较划算的了。你可以去百度搜优利德万用表看看。我自己也用的优利德的表呢。

网友(2011-10-12):
胜利的就是便宜。穷人们的首选。有钱谁都会想要好的。

网友:
同问,胜利的内部做工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