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并口只有一个LPT3端

楼主(2009-10-07):
我的并口只有一个LPT3端口 我怎么才能知道端口地址呢?

网友:
CMOS里有的

网友:
在这里查你的LPT3端口地址

楼主:
电机终于可以转了 谢谢了

网友(2011-04-12):
回复 网友A:

能说出端口号么?
我试过E800,800,59392都不行啊。
电脑里LPT3信息显示端口就是E800-E807
用于ISPLAY下载,里面的设置只和端口号有关。
虽然可以把LPT3简单改为LPT1,但是端口号没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