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4132是不是413的升级版?用那个编译器?

楼主(2009-10-07):
我看它们引脚不兼容,它使用那个版本的编译器呢?我用的IAR 4.20算比较新了,没有查到这个芯片的选项~

楼主:
知道了~升级到4.21a就可以了~

网友(2009-12-16):
仿真器用什么啊?好像用以前的不行啊。多了一个测试脚不知怎么连接了。

网友:
JTAG不变吧,那是SB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