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ltisim 10.1 在仿真4017时出现严重错误!不解.

楼主(2009-10-07):
今天用cd4017做个小电路,结果multisim10.1出现问题,后换用7.0仿真,一切正常不解

楼主:
接上:仿真的各图

楼主:
还有两个图,今天网速有点慢

网友:
是不是4017的空脚没有接地造成的

网友:
看看你那 10.1 示波器的接线——为什么把外触发接地?

楼主(2009-11-09):
谢谢大家,回头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