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RIGOL DS1102E 几个疑惑的问题,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楼主(2009-10-07):
使用RIGOL DS1102E 时发现有如下问题
测试100MHZ有源晶振波型,打开自带的硬件频率计,显示为99.9993MHZ,而波型能量时却能显示100MHZ。
测试50MHZ有源晶振波型,打开自带的硬件频率计,显示为49.9976MHZ,而波型能量时却能显示50MHZ。
难道是它本身带的硬件频率计不准的原因吗?

在测试100MHZ有源晶振波型时,调整时基旋钮,发现在某些低速档位显示的波型不是一条亮带,而是杂乱的波形,有的档位却也能显示相对稳定的波型,只是测试值是错的。如下图

心情有些不爽 :(

网友:
楼主对示波器了解甚少

1. 正常现象,测量是有误差的,可能是晶振的也可能是示波器的,100-99.9993,误差并不大,没什么大不了的.

2.
在测试100MHZ有源晶振波型时,调整时基旋钮,发现在某些低速档位显示的波型不是一条亮带,而是杂乱的波形,有的档位却也能显示相对稳定的波型,只是测试值是错的。如下图
---------------------------
数字示波器在采样率低的时候会发生一个"混叠"现象,  测100M信号怎么可能用ms级的时基? 要用ns级的时基才行.

PS:根据采样定理,采样频率至少要达到信号频率的2倍,过低的采样率会产生"混叠"现象,出现的信号是假信号, 楼主找一找数字示波器的采样原理的文章看看就明白了.

楼主:
1。100M 晶振,波形显示100M,频率计显示99.9993
   66.667M晶振,波形显示66.667M,频率计显示66.6657
     60M晶振,波形显示60.24M,频率计显示60.0007
     50M晶振,波形显示50.00M,频率计显示49.9976
     24M晶振,波形显示24.04M,频率计显示23.9993
22.1184M晶振,波形显示22.12M,频率计显示22.1176
可以有误差,但二者起码也应该显示一致吧!

2.所谓的“混叠”现象是所有数字示波器的通病吗?不是很理解,本人认为还是像模拟示波器那样显示一条亮带舒服些,如果不清楚这个信号源是多大的,在某个档位也能稳定显示,很容易产生误解。

*** 感谢shark给出现象的原因************

网友:
1. 两个测频率的方法不同
   硬件频率计是用硬件测脉宽(低频时)或单位时间内(时间闸门)计数的方法实现的,测量准确度取决于内部基准晶振的准确度(如果是用等精度测量方法的话)
   波形里面显示的那个(其实叫Measure(测量)功能),是用软件计算的,就是根据一两个周期的开始点的采样时间差算的,只是个粗略值,理论上说不如硬件频率计准确.

2. "混叠"现象是数字示波器的通病,(模拟示波器没有离散采样过程,不存在这种现象),在采样频率低于信号频率的2倍时也会看到波形,但是是假的波形, 见下图

3. 普源的示波器上有个"混淆抑制"功能,有可能消除假像,你试试吧,我就不试了.

网友:
估计软件频率精度都没那么高,精确到前几位就是100M了

第二个的问题,也是很正常的...

别不爽了,放心用,换Agilent情况和这个也应该一样的.

楼主:
4楼对示波器是颇有研究,谢谢赐教

网友:
我晕  有效数字不一样
LZ四舍五入都忘记?

楼主:
本人确实不清楚仪器上显示的数值小数点后几位是有效数字,也不清楚看仪器还需要四舍五入,官方手册上也没有说

网友:
【4楼】 shark 强人,解释的很透彻

网友:
楼上过誉了,只是略知一点皮毛,概念也不完全准确,本坛高手看见了都要笑死了,呵

网友:
一个人拿着3位半的表测10.0000伏的基准源,他的表显示10.0V,我的表是5位3/4的显示9.9993V,你说哪个准确。

网友:
4楼说的这个情况遇到过几次,都是测晶振(或者晶振分频)的频率出现的,这个很容易理解,80年代以前搞电子的都知道“差拍”这个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