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想自己做个单片机控制的小车,但是。。。。。

楼主(2009-10-07):
一直想自己做个单片机控制的小车,但是。。。。。
有这样几个问题:
1.电机转速如何解决,直接驱动轮子,是不是速度太快太不稳定?
2.有点电机就是减速电机,价格有点高,自己买3.00元左右的小车改装,变速部分的机械结构怎么做?(有这方面资料的高手恳请指教啊)

楼主:
怎么没有人说说呢呢

网友:
最好的方法是用减速电机,要不然买个玩具车也行

楼主:
一天晚上陪客户去KTV很晚才回家,刚进家以为老婆睡了,于是蹑手蹑脚到浴室洗澡。刚脱光衣服,老婆突然出现,厉声喝道:“是不是想毁灭证据?”我吓了一跳,赶忙说:“没有没有,我出去之前已经刀枪入库了!”老婆嘿嘿地坏笑了两声,伸手摸住我的jj:“嗯,枪还没丢,不过我要检查一下子弹少没少!”乖乖~~~~~~~这也有办法检查?她半宿没睡觉就是为了个这?

网友:
变速结构就是几个齿轮.

网友:
减速电机不贵啊,一般10块左右可以整个不错的……
要不就用变速箱。。

楼主: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499364.JPG(文件大小:483K,只有4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SDC13715.JPG)

网友(2010-07-20):
回复 楼主:

可以用PWM,就是说高电平然后低电平,频率很快,反映到电机就是平均电压降低了,转速降低。调速只要调占空比。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
想办法,用钱或脑子解决问题,我也苦恼过

网友:
试下PWM控制

网友(2011-08-08):
瞎玩…… (原文件名:20110405157.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