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100或者PT1000这样的温度传感器,如果用在300度左右,一般如何做防止烧坏其他部件?

楼主(2009-10-07):
另外这金属部分比较长的PT100,是否只有顶部一点是感温部位,还是整个都是需要受热?

网友:
要加冷端补偿吗,如果要加那就没有烧掉的问题了

楼主:
不用加冷端补偿,但是接到300度高温点一定有热绝缘吧,要不把链接线也烧了

网友:
这种结构不是耐高温的,向卖家说明要耐高温的才行

楼主:
耐高温的 有图片吗

网友:
整个金属部分都要受热, 也可以用陶瓷管从出现部分隔开,就像弄电炉子那样-------如果线径不受限制的话。

楼主:
楼上的方法很好.但是还有一点不明白,为什么有的PT100很短,有的很长呢?  长的精度高吗?

网友:
封装不同而已。并且对于一些场合比如测电机定子绕组温度的铂电阻比你的图中的还长。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一般封装是用不锈钢管套住的 你要多长就可以加多长,一般用法就是lz图片那样的了,

网友:
老大们,有点接触的PT100或PT1000吗?
比如我要测球体表面的温度,这个东西一定要点接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