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诸位机械加工达人,加工中心具体是怎么收费的?

楼主(2009-10-08):
曾经看过相关帖子,说加工中心是按小时收费的

这里我有几点不明白的地方

譬如我已经画好了PRO/E的图纸,需要转化成什么格式才能输入到加工中心呢??

这个输入的过程还另外收费吗?输入会不会很占用时间?

我是想评估,这样加工的成本大概有多高

网友:
管他加工中心 手工
拿图纸谈价格 多少钱敲定
你跟他算时间,算不过他们的,磨磨佯工,扔钱吧

楼主:
是的,一般具体产品,肯定按图纸报价

只是加工厂肯定也有自己的一套标准,我想了解一下大概是怎么样算的报价

这样自己对于图纸的报价也有个谱

网友:
PRO/E就可以广东中山1H100元左右

楼主:
谢谢 xzcp 提供的信息

PRO/E的图纸不需要转换吗??我们自己DIY的雕刻机需要转成G码,加工中心不需要转换吗?

这些流程需要花很多时间吗?

网友:
【4楼】 STM32_Study
谢谢 xzcp 提供的信息

PRO/E的图纸不需要转换吗??我们自己DIY的雕刻机需要转成G码,加工中心不需要转换吗?

这些流程需要花很多时间吗?
--------------------------------------
这些你就不用管了,把他当作一个函数,你只需要提供两个参数:3D,2D,金钱,等返回值:产品
2D很重要,基本公差和检验图都是2D做的。
如果怕被人诓,把图纸和价格以及厂家一起放上来给大家评论下就可以了。

顺便说个事:
不知道阿莫能不能建立一个地方,让机加工厂家发广告,就像PCB打样一样,普渡众生?

楼主:
不知道阿莫能不能建立一个地方,让机加工厂家发广告,就像PCB打样一样,普渡众生?

这个说到点子上了呀!解决了根本问题~~

网友:
我想当JJ出货后,有很多加工量不多的人就会发帖寻找别人帮助加工了。

网友:
我们这是按小时多少RMB算的。图一般自己画

网友:
顶,支持机加工的广告

网友:
机加就是一工一料(材料单价.元/吨×设备重量×2)或二工一料(元/吨×设备重量×3),说细致了不明摆着让人家多收加工费嘛?!

网友:
材料越贵,加工费也高:不锈钢316L要比304的高。
还有一种是材料费单算,加工费也是按重量元/吨,与材料价格无关。比如裁多少毫米厚的钢板每吨收多少钱。

楼主:
楼上是 高大侠 ?怎么ID显示成问号了?

您说的是粗加工吗?
我想问的是小批量的,精细的加工

譬如阿莫的雕刻机机架、或者是用铝材雕刻出一个产品外观

用料很少的,主要是加工费的问题

网友:
我指的是普遍的,±0.05毫米的.
精加工而且量小,就不好说了,其实这个不算是精度高的,只是比一般加工精度高一些,不会加价的。

量少的缺点是对方可能借口不接这个业务,或者狠宰你一口,200元的活儿向你要500-8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