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仔在么? 请教你个如何提高ch375b对U盘的兼容性问题~~~

楼主(2009-10-08):
我也在做个mp3  仿照你的代码写的,没有库函数,其实刚写出来兼容性就很差  只有一个优盘可以用  我也没多管  有一个就行,结果那唯一的一个昨天突然变得不兼容了.连设置主机模式都没用了,请教下,你有什么建议么,还是在你的那些代码的基础上  谢谢啦

楼主:
没人吗   补充一下  线路没问题  因为我找到了一个同学几年前买的256mp3当U盘用 还是可以的   而且我原来那个U盘插电脑上还是正常的

网友(2009-11-10):
感觉CH375b的兼容性是不是很好,实验的一个64MU盘每次都可以成功,但用读卡器的两个1G优盘就初始化不成功,就是DISK_SIZE命令过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