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马老师的<AVR单片机嵌入式系统原理与应用实践>中的一程序问题

楼主(2009-10-08):
小弟才疏学浅,有个问题请教一下马老师或者其它单片机高手:

马老师的<AVR单片机嵌入式系统原理与应用实践>第三版第269页程序:demo_8_7.c中

主程序void main (void)中没设置OCR1的值,程序第一次如何进入T/C1比较中断服务?

楼主:
P339 demo_11_4.c中同问:main中没设置OCR1值,如何进入T/C1中断播放音乐?

在线等答案!

网友:
开始时候,不管OCR1A是什么,只要启动TC1工作,就会产生比较中断(TCNT1总有一个值与OCR1A相同的),然后OCRA1就在中断中赋给了相应的产生音乐震荡的值了。

最开始的一次频率肯定不对的,但就是1~2次,时间非常短,人耳分辨不出的,不影响放音乐的效果。

楼主:
嗯,明白,谢谢马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