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买到MiniLA逻辑分析仪无法工作,是软件,硬件,还是操作问题?

楼主(2009-10-08):
今天收假上班,拿到同事帮我代收的逻辑分析仪。安装完最新版本驱动程序:Cypress官方驱动(Driver.rar),和上位机软件V3.3版,打开软件连接上逻辑分析仪,触发设置为全部有效,选择“测试”菜单里的0X0000,和0Xffff,都显示正确,应该是没问题了吧。按下“GO”开始测试,逻辑分析仪上的“工作指示灯”点亮,但是外接信号源,软件界面上并没有出现波形。后来,觉得应该简单地测试一下硬件功能,于是外接电源地,再把通道1接3.3V或地,结果软件界面还是没有反应。请问这是软件,硬件,还是操作问题?
各位老大请帮忙分析下。O(∩_∩)O谢谢!

网友:
触发设置 选了没

网友:
既然你触发设置为全部有效,分析仪工作时外部测试信号满足触发条件没有?

楼主:
谢谢两位热心答复。我已经触发设置为全部有效,高电平触发。可是如果我将测试点外接高电平(3.3V),分析仪完全没有反应。而且外部电源也共地了,这样的测试方法对么?

网友:
16个通道全部接了3.3V了?

楼主:
没有全部接,不过我试了几个通道,都没反应。比如从通道1,接线出来,在3.3V和地之间来回切换,也没反应?

网友:
汗,你没有全接的话肯定没有反应啊,触发条件都没有满足。
你试试触发设置第一路有效,其它无效看看

楼主:
原来如此,刚才触发设置第一路有效,结果切换高低电平就有反应了。
⊙﹏⊙b汗,之前都没有用过逻辑分析仪,一直以为和示波器差不多。。。
再次感谢roasn出手相助!

网友:
问下是那里买的?

网友:
【8楼】 zydk1447
问下是那里买的?
-------------------------------------------------------------
应该是MicroLA,肯定是邮购部买的,因为只有在邮购部出售过,呵呵

网友(2012-06-17):
楼主触发条件都使能,一定要注意触发条件是否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