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stm32,MDK下C和汇编如何混合编程?

楼主(2009-10-08):
对于stm32,MDK下汇编代码嵌入C的规则是什么?
我试过下面的都编译出错:
1.  _asm("nop");
2.#asm
  nop
  #endasm
3. #pragma asm
    nop
   #pragma endasm

楼主:
大家关注一下吧

楼主:
请注意,是汇编嵌入C语言文件,而后进行编译的

楼主:
请大家支持一下

网友:
STM32只能用THUMB2,MDK下,THUMB2的指令不能直接嵌入到C中,但好像THUMB的子程序就可以。

楼主:
“MDK下,THUMB2的指令不能直接嵌入到C中”

--->确实这样吗?我很怀疑!

网友:
RealView3.0以后可以直接用Thumb-2

网友:
__asm("指令");这种语法是内联汇编的语法。
而RMDK下,内联汇编仅支持ARM汇编语言,不支持Thumb或者Thumb-2汇编语言;但内嵌汇编器支持Thumb和Thumb-2。

楼主用的是内联汇编的做法,所以是不会被支持的。如果楼主还是很怀疑的话,就继续试验下去啦!一不小心成功的话,记得告诉大家啊!

楼主:
谢谢大家,那么MDK3.40下,在C语言语句中到底怎样才能嵌入汇编语句?请举个例子

网友:
CM3编程C语言中加入汇编的方法:

1:新建一个ASM文件,在该文件开头加入:
        AREA  AsmTest,    CODE,   READONLY
     THUMB
     PRESERVE8
     export   MovMovtTest    ;在这里声明一个可全局引用的标号也就是该函数的名称
MovMovtTest                  ;必须顶格写,下面的就是实现其功能的具体方法啦
        push      {lr}
      ;错误的顺序
        movt       r14,        #0x5678
    mov       r14,        #0x1234
        ;正确的顺序
    mov       r14,      #0x1234
    movt      r14,      #0x5678
    pop       {PC}
    END
2:把该ASM文件添加到你的项目里去
3:在C文件中声明这个汇编的函数比如在main.c文件中声明
void MovMovtTest(void);//
然后就可以调用它了~~

http://www.daxia.com/bibis/moredata_1546507.shtml

网友:
写汇编函数,查MDK的help就知道了

网友:
这个帖子很有意义
【10楼】 stan
这种写法有没有试过带参数的?

网友(2010-08-03):
core_m3.c / core_m3.h 中有汇编函数和汇编指令的使用!可以参考下,我还没来得及详细看!

网友:
支持一下,上次在SD卡读取信息的时候,就调用了汇编,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网友(2011-05-26):
写成汇编函数的形式就可以的了 举例如下:
__asm void SystemSoftReset(void)          //软件复位 自己添加
{
MOV R0, #1           //;
MSR FAULTMASK, R0    //; 清除FAULTMASK 禁止一切中断产生 faultmask是特殊功能寄存器,不需要定义直接用 和R0一样
LDR R0, =0xE000ED0C  //;
LDR R1, =0x05FA0004  //;
STR R1, [R0]         //; 系统软件复位

deadloop
    B deadloop        //; 死循环使程序运行不到下面的代码
}

然后需要调用的时候:SystemSoftReset();就行了哦

网友(2014-09-18):
今天测试IO口速度的时候试了一下, __asm("nop");  是可以用的,注意前面是两个下划线

网友(2015-03-06):
楼主的混合编程搞好了没?

网友:
__asm
不是_asm

网友(2015-12-02):
最近我也在纠结这个问题,试了很多方法,还是不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