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买一款微欧计和时钟误差测试仪,麻烦懂行的推荐一些好的品牌或型号

楼主(2009-10-08):
RT,价钱先不考虑,谢谢了

网友:
2182+...
hioki,很好,但不推荐。

楼主:
谢谢LS的,还有网友知道的吗?

网友:
我们公司做微欧计的,最小可以到1微欧,你可以到我们公司网站上看看,名称是直流低电阻测试仪,TH2512系列,看看指标能不能满足你的要求,www.tonghui.com.cn

网友:
楼上同惠的啊,我也用过同惠的电阻仪,很好用啊

楼主:
谢谢【3楼】 thyzw ,现在去看看!

网友:
恩,偶是同惠的

网友:
同惠的电阻表th2512、2512a我都用过,直接用表测量量还可以,但是经过继电器后就不太理想,而且用过一段时间要笑正一下。并且它的通讯接口一般都是232的没有485接口的

网友:
低阻测试都是用四端测试的,用继电器会把继电器开关导通电阻测试进去
仪器开机预热20分钟左右做一下清零就可以正常测试了
这款仪器接口可选232和GPIB

网友:
推荐日本日置,性能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