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收到JJ3055的AD588&587基准电压板了

楼主(2009-10-08):
首先感谢JJ3055帮忙将AD587也焊接标定了,还送了2块空白的PCB,
这两块板,做工精美(懒得上图了),还有JJ3055的使用注解(注明都已校准到10.00000V,在短期内使用保证精度),
马上用AD587的10V将我的34401A校准,再测我的LTZ1000超级基准电压,哈哈,标定7.15098V,现在实测是7.15099~7.15103了,

网友:
AD587绝对不能用来标定34401,这东西温漂高达5PPM.你放那里去睡午觉,等你醒来读数可能变了.

测LTZ1000基准前,你的表先预热一两个小时再测,那样就稳定了.

楼主:
呵呵,如果用AD587标定34401A后,再测LTZ1000的标定电压基本不差,那我就认为10V档标定OK了,这样理解也可以吧?
另请问JJ:可以直接将LTZ1000接到34401A上,然后输入7.15098V校准吗?

网友:
你那里的气温可能跟我测试时温度一样的,凑巧!AD587我一直认为他稳定性不好,仅适合标定3位半的表。

34401我是一窍不通啊,我只有一个3456用来玩玩。

楼主:
对于34401a的校准,其实我有个想法:它的数据是存在93C66里边,只要截获CPU和它的通讯,
知道校准数据是以什么格式,存放在什么地方就好了,然后用一块好的表,
比如3456和它一起测量任意电压电流或电阻(对于电压电流幅值可以不同但交流时的频率要符合校准要求,同时要几分钟内稳定),
然后就可以换算成标准校验值写到93c66,哈哈,这样就可以校验了。
比如用3456测直流电压7.15235V,34401a测到7.15470v,因为是单点线性校准,所以7.15470/7.15235=10/X,
这个X就是我要写入93C66的10V电压校准值,如果有小偏差,反正知道地址和数据格式,想怎么调就怎么调吧

网友:
【4楼】 zydk1447
你有34401的校准相关的手册吗,我没找到有关校准的方法

楼主:
乖乖,网上一抓就有: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502919&bbs_page_no=1&bbs_id=3054
还有AGILENT的官网上也有啊

网友:
谢谢,我的34401根据后面的编号是96年产,99年售出,查看校正次数是35次,预热两小时后,测量JJ3055的基准基本符合,但在测量时发现受到其他用电器的干扰,有时误差很大,甚至放在桌上不同位置或立放、卧放读数都有很大区别,也可能我的用电环境不是很好,也供你参考。

楼主:
不错,你的比较新,我的连编号都被撕了(版本03-01-01好像是93年的),刚开始测7.15098V时是7.15487v,校准10V档后,再测两小时下来是7.15099~7.15102V,末尾数总是变化2~3个字,我的基准板子已经装进很好的铝盒了,用了34401a的原装表笔线,我还对绞了下表笔线,应该是将基准板电压输出线直接接到两个香蕉插头上插到万用表孔里去比较防干扰

网友:
【4楼】 zydk1447
对于34401a的校准,其实我有个想法:它的数据是存在93C66里边,只要截获CPU和它的通讯,
知道校准数据是以什么格式,存放在什么地方就好了,。。。。。。。。。。。
====================================================================================
赞同,此法理论上看没有问题,就是实际操作难度大。
一方面其存储内容和格式很难找到,靠猜是不现实的。其次有可能一些参数还真不是线性的(或者涉及比较复杂的公式),而且很多数据相关性比较大,不是独立的。

拿更早的3458举例,3458一共有253个校准参数,而且这些参数通过在面板上输入命令和逻辑地址可以直接看到,命令格式是:CAL? const_id

34401A是在3458A的后面设计生产的,借鉴了3458A的很多好的东西,当然简化很多。

楼主:
谢谢lymex前辈指点
93c66好像是SPI的通讯,如果有逻辑分析仪,截获开机的时候读出和输入校准数据时候的写入内容应该不难,
以后买了LA,有时间一定要试试。
现在上班太累了,不然自己用单片机写个监视程序并在93C66的脚上,应该也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