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C03文档里的一个疑问: 两个不同型号的传感器需要被使用?

楼主(2009-10-09):
ENC03的文档里, 有这么一句话,

  One sensor detects rotation on one axis. If two axes are
to be detected in the same equipment, two different types
of sensors (EMC-03RC and EMC-03RD) should be used.

这是为什么呢?
如果不这样做, 会有啥米问题?

网友:
看来lz接触4轴比较晚。这个问题1年以前就问过了。

dt上说的就是 由于音叉效应,如果多只相同型号的enc放一起会导致传感器误差变大。

但是实际上使用的时候多只 enc可以放一起,只要在布局分开一点就OK了。

enc这种传感器就算有误差,只要在算法上加入滤波,一般问题不大。

最近研究了FC的算法,发现德国人的程序还有很多优化的地方。我的版本是0.68d

楼主:
喔, 谢谢!

我不是做四轴用的,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