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刚做的OV7670摄像头,.已经用AVR驱动成功,上有图上代码等资料(做小车图象处理,机器

楼主(2009-10-09):
OV7670 CAMERACHIPTM图像传感器,体积小、工作电压低,提供单片VGA摄像和影像处理器的所有功能。通过SCCB 总线控制,可以输出整帧、子采样、取窗口等方式的各种分辨率8位影响数据。该产品VGA图像最高达到30帧/秒。用户可以完全控制图像质量、数据格式和传输方式。所有图像处理功能过程包括伽玛曲线、白平衡、饱和度、色度等都可以通过SCCB接口编程。OmmiVision 图像传感器应用独有的传感器技术,通过减少或消除光学或电子缺陷如固定图案噪声、托尾、浮散等,提高图像质量,得到清晰的稳定的彩色图像。

● 高灵敏度适合低照度应用
● 低电压适合嵌入式应用
● 标准的SCCB接口,兼容I2C接口
● RawRGB,RGB(GRB4:2:2,RGB565/555/444),YUV(4:2:2)和YCbCr(4:2:2)输出格式
● 支持VGA,CIF,和从CIF到40x30的各种尺寸
● VarioPixel 子采样方式
● 自动影响控制功能包括:自动曝光控制、自动增益控制、自动白平衡,自动消除灯光条纹、自动黑电平校准.图像质量控制包括色饱和度、色相、伽玛、锐度ANTI_BLOOM
● ISP具有消除噪声和坏点补偿功能
● 支持图像缩放
● 镜头失光补偿
● 50/60Hz自动检测
● 饱和度自动调节(UV调整)
● 边缘增强自动调节
● 降噪自动调节

关键参数
感光阵列640X480
IO电压2.5V to 3.0V (内部LDO给核供电1.8V)
功耗工作60mW/15fpsVGAYUV
休眠<20μA
温度操作-30℃到70℃
稳定工作0℃到50℃
输出格式(8位)  YUV/YCbCr4:2:2   RGB565/555/444  GRB4:2:2 Raw RGB Data
光学尺寸1/6"
视场角25°
最大贞率30fps VGA
灵敏度1.3V/(Lux-sec)
信噪比46 dB
动态范围52 dB
浏览模式逐行
电子曝光1行到510行
像素面积3.6 μm x 3.6 μm
暗电流12 mV/s at 60℃
Well capacity 17Ke

楼主:
有中/英文手册,还有典型参数,.......

楼主:
做小车图象处理,机器视觉实验绝好品,呵呵
镜头是M12的,可任意换

网友:
顶~
LZ好多种摄像头啊~

楼主:
要买到我店铺去逛逛呀,不在这谈价格恩
谢谢 我的店铺:http://shop37116146.taobao.com/

楼主:
把DATASHEET放上来(英文)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489755.pdf(文件大小:738K) (原文件名:OV7670_DS_(1_4).pdf)

网友:
好精细~~顶一个

网友:
lz放个中文手册哈~~

网友:
图像清晰不-------------------

楼主:
中文版数据手册

楼主:
图像比OV7660还好N多

楼主:
4MIL线宽/线距的PCB,板厚度1.0

网友:
请问,芯片是怎么焊接上去的?看起来芯片侧面没有管脚啊

网友:
楼主真是精力旺盛呀

网友:
弱弱问下
OV7670和OV7660有哪些区别,
能否简单介绍下,谢谢了

楼主:
时序和OV7660基本一样,SCCB初始化参数有差异
最明显的就是图象效果,

楼主:
看OV7670实际的效果,用的驱动7660的硬件,

网友:
哎,7660还没有搞定,楼主又放出7670,升级啊...

网友:
OV7670  是多少万像素的?

楼主:
OV7670 30万像素,

网友:
请问,跟OV7620比怎么样呢?

网友:
bga也能焊?楼主牛人

网友:
对楼主的200万SOC2020( MT9D112 ) 很感兴趣,不知这个能不能用AVR驱动?

网友:
有时间要仔细学习一下,佩服楼主

网友:
CMOS读出来的信号要用DSP处理才能送TFT显示吗?

网友:
是直接送到TFT的,控制器不处理采集来的数据的

楼主:
【29楼】 guolinjie007
积分:27
派别:
来自:
请问,跟OV7620比怎么样呢?
=====================================
7620和这个不是一个档次,贵死

楼主:
【31楼】 jetbo
积分:179
派别:
来自:
对楼主的200万SOC2020( MT9D112 ) 很感兴趣,不知这个能不能用AVR驱动?

==================================================
直接控制?不要想了,你计算下多大的数据量,除非和我驱动7660/7670一样,走偏方

网友:
这种小的bga,新的芯片焊接到不太难。

网友:
用msp4360f149驱动行不?

楼主:
按我AVR驱动7660的方法,可以的,普通的51也可(注意电平匹配)

楼主:
msp4360f149??
msp430f149吧

网友:
手机上网,帮顶一下,
确实不错

网友:
你这个需要FIFO吗,video buffer FIFO

楼主:
需不需要FIFO,要看你的应用

楼主:
做了新的OV7670的驱动套件(成品),改良了下电路,有4路ADC,1路 USART,2路PWM可用(希望可以直接用于控制2个电机,驱动小车)

网友(2009-11-09):
非常强悍啊

楼主:
高档些的镜头(全玻璃镜片/金属镜头)+新版PCB

网友:
做个记号 楼主的能否与VB上位机通信 界面上显示图像信息

网友:
mark  准备去你的淘宝店购买

网友:
LZ瞎蒙了好久

这样也叫AVR驱动OV7670摄像头?
初始化之后,AVR仅仅是在每屏同步LCD左上角,所有高速的图像数据都是OV7670直接驱动9325。

啥应用都没有,连1bit数据都采集不到.

对于这些摄像头,AVR根本没有任何发挥之处。

楼主:
【64楼】 newbie

瞎蒙,呵呵,给了电路,给了代码....,一大堆东西,自己不会看????,我也没请你来看!
蒙!!!!!!!!!!!!!!!!!!!!!!!!!!?????????????????????????????

,
对于这些摄像头,AVR根本没有任何发挥之处。??????????????????---------视频类的数据流---对于AVR来说,,海量的数据,看怎样发挥!

AVR驱动7670,实现TFT实时显示QVGA图象,我蒙你了?不服气来宁波看实物,

啥应用都没有-----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馅饼!

说的不好听点,光AVR通过SCCB设置摄象头寄存器,在没有参考(别给我说看Datasheet)的情况下自己摸索想调试出好的画面品质也够你折腾,更别说别的了

楼主:
连1bit数据都采集不到?是么?
这样也叫AVR驱动OV7670摄像头? 你是指啥?AVR做图象处理/视频压缩?,请看清楚AVR的能力!你NB做个你所谓的出来让大家看看,我也来学习下

网友:
64楼老兄 把AVR当成DSP了吧

网友:
按照这样说,我还能双手驱动汽车呢,

我坐在里面握方向盘,驱动汽车的还是发动机。

主题应该叫

秀刚做的OV7670摄像头,已经用AVR初始化成功,巧妙利用OV7670直接驱动TFT LCD

楼主:
驱动7670的是电,或者说是上面的LDO更合适,是吧
不说了,浪费时间哦

网友:
wangguanfu :
  你还嘴硬什么?

  时间不是这样浪费的。

楼主:
LS,你NB你做几个好的应用出来在这里共享,受不了你这样的人!
一来你就说我蒙你,我放了代码,电路等所有的资料,请问你你瞎眼的人吗???

网友:
我支持wangguanfu 虽然我不用AVR单片机,但我知道做到这样确实不简单,挺一下!!

网友:
你放了代码,原理图,这个值得表扬

不过代码只是初始化代码,不能算驱动代码。

楼主:
你不就要个MCU I/O 直接获得摄象头传感器输出的图象数据后送TFT的代码嘛(只有这样才算驱动??),都说了要这样实现视频TFT显示,AVR(8BIT) 没这个能耐!!!,或许你老兄有哦,放出来大家学习下?愿意?
======================================================================================================================
我放了2个STM32 I/O直接获得摄象头传感器输出的图象数据后送TFT的代码(OV7660 /MT9M111),看到了吗?不要把AVR当ARM,当DSP,看清问题的实质!
======================================================================================================================
在这个AVR驱动0V7670的例子里,AVR就是驱动!,你非要和我咬文嚼字,我也没折

网友(2009-12-11):
支持LZ,我也买了一套!

网友:
只要AVR能够与USB通信,就可以将图像在计算机上显示。

网友:
可以用中星微的主控,安国的主控等。

网友:
VC0333+OV7670的效果,还有AU881+OV7670的效果都很好。

网友:
首先支持楼主。用AVR做图像处理实际上没有实际的意义,要不然还用DSP干什么?
然后问一个问题,
我不太明白这个电平的问题,内核1.8是由板子上的LDO给的,IO口的电平最高3.0v,这个你在用AVR驱动的时候是怎么处理的?
怎么实现电平匹配的?
我如果用51来控制,如何实现电平匹配?

楼主:
VCC-IO PIN的电压+0.3V就是手册要求的OV7670 I/O容许的最大电压(推荐参数)
VCC-IO:3V  OV7670 I/O容许的最大电压 3V+0.3V=3.3V(AVR的I/O 3.3V)
实际上VCC-IO:2.8V  ,OV7670 I/O :3.3V并无异常

网友:
支持一下wangguanfu 兄弟,每次作品都是“酷”。

网友:
也就是说楼主的板子上没有电平转换,直接统一用的3.3v?
这样会不会对寿命有影响啊?
楼主能把板子的原理图传上来看看么

楼主:
【83楼】 sym2008 墨铂桑,你老兄仔细看贴,仔细看手册哦

网友:
这样的东西能干啥?能不能存储在SD卡中

网友:
不错的呀,请问楼主那个BGA的封装是你自己焊的吗?

楼主:
BGA是自己焊接的,呵呵

网友:
楼主能否写个初始化的步骤 啊?小弟是新手,无从下手啊

楼主(2010-01-12):
自己顶,
楼上.代码贴里有哦,电路也有哦

网友:
LZ好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2010-02-11):
呵呵! 比较热闹! 来学习哦!

网友:
呵呵! 祝大家新春快乐,虎虎生威!

网友:
大家什么时候上班? 呵呵!

楼主:
明天开始上班啦,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