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用过ICL7135的吗,帮我看看我这个事什么问题,是不是IC是假的啊???

楼主(2009-10-09):
我用ICL7135做了一块电压表,但是有点问题怎么也搞不明白,问题如下:

1.开机上电是显示为负10个字左右,约10秒钟后才能稳定为0.

2.测量电压时也要等10秒钟后才能稳定的显示,刚开始也是比实际数值小10个字左右(不论正负).

3.当测量值能正常显示时VREF的值不是1V而是0.98V,此时测量值正确线性良好.

图纸是按官方的图纸接的,原本以为9.10两脚的积分电容大了后来换了一个1000PF的电容,但感觉变化不大.

时钟频率从60-220KHZ都是一样的,最后使用的是116KHZ.

这个IC我有两个换上去效果一摸一样,而且从外观上看也不像是假的.

要说PCB漏电感觉现象又不像漏电.实在是晕啊.  实在不行就从新焊块板改一下布局看现象是否一样,(工程太大了累).

网友:
电容有漏电?还是PCB没做好?分辨率到0.1mV了,PCB噪声就很重要了

网友:
以前用过,挺好用的,图纸好像差不多,没装4脚的二极管和相连的电阻;我所有电容都是CBB的,不知道有没有关系,另外千万不要让电路板漏电,影响超大,用吹风机一吹读数翻几倍

网友:
同意2楼

网友:
领教过,PCB布线很重要。

网友:
PCB问题!
你看看你的线乱糟糟的!

网友:
两个1uF 和一个0.47uF的电容千万不要用这种贴片类的电容,要用高压CBB类优质电容器.

网友:
太有才了。。。
7脚-8脚、9脚-10脚这两个电容你居然用的是0805的瓷片电容。。。
5脚2个电容在IC下面看不到,显然不是什么好东西。。。
上述4个电容全都换CBB(MKP)电容吧。
其他电容无要求可以用最便宜的瓷片或者铝电解。

另外,本地电源频率50Hz,ICL7135的振荡频率应该设定为100kHz、125kHz、166.67kHz、250kHz这几种频率上,确保第一次10000个计数期间有整数个工频干扰。
116kHz会引入干扰,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这么设定。

楼主:
【6楼】 djh200800
积分:6
派别:
来自:
两个1uF 和一个0.47uF的电容千万不要用这种贴片类的电容,要用高压CBB类优质电容器.
================================================================================================

我有时间换一下试试,不过手册上说用一般的电容就可以啊

====================================================================================================
【5楼】 bbsniua 鹏

积分:742
派别:
来自:广西-岑溪
PCB问题!
你看看你的线乱糟糟的!
----------------------------------------------------------------------------------------
线乱点没关系吧,有不是高频信号.

网友:
关于电容,手册(http://www.intersil.com/data/fn/fn3093.pdf)里面写的很清楚,在第7页。

Integrating Capacitor

A very important characteristic of the integrating capacitor is that it has low dielectric absorption to prevent roll-over or ratiometric errors. A good test for dielectric absorption is to use the capacitor with the input tied to the reference.
This ratiometric condition should read half scale 0.9999, and any deviation is probably due to dielectric absorption. Polypropylene capacitors give undetectable errors at reasonable cost. Polystyrene and polycarbonate capacitors may also be used in less critical applications.

Auto-Zero and Reference Capacitor
The physical size of the auto-zero capacitor has an influence on the noise of the system. A larger capacitor value reduces system noise. A larger physical size increases system noise. The reference capacitor should be large enough such that stray capacitance to ground from its nodes is negligible.
The dielectric absorption of the reference cap and auto-zero cap are only important at power-on or when the circuit is recovering from an overload. Thus, smaller or cheaper caps can be used here if accurate readings are not required for the first few seconds of recovery.

这不就是你现在的现象吗?

楼主:
【7楼】 hitler
积分:289
派别:
来自:
太有才了。。。
7脚-8脚、9脚-10脚这两个电容你居然用的是0805的瓷片电容。。。
5脚2个电容在IC下面看不到,显然不是什么好东西。。。
上述4个电容全都换CBB(MKP)电容吧。
其他电容无要求可以用最便宜的瓷片或者铝电解。

另外,本地电源频率50Hz,ICL7135的振荡频率应该设定为100kHz、125kHz、166.67kHz、250kHz这几种频率上,确保第一次10000个计数期间有整数个工频干扰。
116kHz会引入干扰,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这么设定
======================================================================================================================
时钟频率是用RC震荡产生的,电路比较简单.无法设定频率.

7.8脚的电容换过比较好的电容没有任何的改善,9.10 脚的电容是积分用的好像不漏电就行了吧,5脚的电容没换过.

楼主:
【9楼】 hitler
积分:290
派别:
来自:
关于电容,手册(http://www.intersil.com/data/fn/fn3093.pdf)里面写的很清楚,在第7页。

Integrating Capacitor

A very important characteristic of the integrating capacitor is that it has low dielectric absorption to prevent roll-over or ratiometric errors. A good test for dielectric absorption is to use the capacitor with the input tied to the reference.
This ratiometric condition should read half scale 0.9999, and any deviation is probably due to dielectric absorption. Polypropylene capacitors give undetectable errors at reasonable cost. Polystyrene and polycarbonate capacitors may also be used in less critical applications.

Auto-Zero and Reference Capacitor
The physical size of the auto-zero capacitor has an influence on the noise of the system. A larger capacitor value reduces system noise. A larger physical size increases system noise. The reference capacitor should be large enough such that stray capacitance to ground from its nodes is negligible.
The dielectric absorption of the reference cap and auto-zero cap are only important at power-on or when the circuit is recovering from an overload. Thus, smaller or cheaper caps can be used here if accurate readings are not required for the first few seconds of recovery.

这不就是你现在的现象吗?
==============================================================================================================
其实我不懂英文,我是看的某公司的汉化版手册.内容准确性有待考证.

网友:
积分电容(4脚)要用好的,介质吸收和损耗小的电容。
自动回零电容(5脚)和基准电容(7-8脚)如果不考虑开机后几秒内由于过载恢复造成的不精确读数,可以选用体积小的廉价电容。

楼主:
【12楼】 hitler
积分:291
派别:
来自:
积分电容(4脚)要用好的,介质吸收和损耗小的电容。
自动回零电容(5脚)和基准电容(7-8脚)如果不考虑开机后几秒内由于过载恢复造成的不精确读数,可以选用体积小的廉价电容。

======================================================================================================================
明天我把所有电容全部换掉看看效果如何.

网友:
【13楼】 chinawph 农民工
积分:124
派别:
来自:辽宁 东部山区

明天我把所有电容全部换掉看看效果如何.

=====================================================================================================================
你把所有电容全部换掉后,不把你的线乱糟糟的线搞好,效果也不很大! 4至8腳的接线一定要短,数字地和模拟地线的接线和走线也很讲究.

楼主:
问题解决啦,就是那几个电容的问题,接第4脚的电容换成CBB电容后解决了第3条问题,7.8脚的电容解决了第1和第2条问题,第5脚和9.10脚的电容基本没什么影响,不过我还是要全部换掉滴.

原来的板子放不下后换的电容,要从焊一块板子了,正好把时钟震荡IC也换了,改成4060加晶振的方式.

等做好了再发图秀一下.

楼主:
【15楼】 hitler
积分:301
派别:
来自:
楼猪呢?
====================================================

我很笨很傻但我不是猪!!!

网友:
其实吧,我觉得你说“其实我不懂英文”很让人生气,不懂英文不会用金山词霸之类的软件翻一翻?不懂英文搞电子设计永远是瘸腿的残废。

楼主:
【18楼】 hitler
积分:313
派别:
来自:
其实吧,我觉得你说“其实我不懂英文”很让人生气,不懂英文不会用金山词霸之类的软件翻一翻?不懂英文搞电子设计永远是瘸腿的残废
=======================================================================================================

你说的有一点道理,要知道机器只能翻译单词,洋人的语法跟我们不同光用机器翻译是不行的.  其实我一直都在使用金山词霸.

楼主:
经过坛子里大侠们的指点终于把表做好了,显示一下.

4脚的电容用新买的CBB竟然不行,自检状态只能达到9982  倒是比贴片的9800强点,后来找了一个拆机的0.39UF上去效果很好,达到了9999.  看来要弄几个进口的高质量CBB电容才行.

网友(2010-02-07):
7135可以方便的和单片机连接,而7106和7107就不行,可以再做块板子做实验玩玩。用优利德和华谊的上位机软件自编单片机和PC的通讯协议就能把测量数据传到电脑上去了,直接实现自动测量自动记录等功能。
参考《电脑接口的数字多用表也DIY》: www.5iediy.com

网友:
4脚一定要用cbb,其他可以随意。
有时候,地电位差也会影响测量,所以要注意底线上的电流(大电流流经路径)。

网友:
7135的积分电路是要看积分电容的充电时间和系统的计数时钟匹配的,就是说要看积分电容上的波形是否合适,如果积分电压太低或太高,则会出现跳字,线性不好,或者所谓自检不到等。电容是有些影响,但是绝对没有那么大把。

网友(2010-07-11):
搭班子调试,楼主有毅力。

网友:
一款国产的控温表 (原文件名:温控表.JPG)

大家可以参考这个,这个表是国产比较稳定的,但是不一定准。这个表我感觉就是一个稳,其他的就是控制的比较稳,可以控制到0.01摄氏度。很厉害!
楼主可以学习一下!

网友(2011-04-11):
我感觉是接地问题,线交叉关系不太大!

网友:
看看我的 ICL7135作品吧! 多提意见;  好消息--- 上月中关村ICL7135(TI的)5元/片,回家一试好用!

1 (原文件名:用ICL7135做的电压表(完全).jpg)

2 (原文件名:打开后,有电源盒.jpg)

3 (原文件名:用电子变压器外壳做的,用二块手机电池.jpg)

4 (原文件名:5V 1A  电源.jpg)

网友:
还有一个更小的! (原文件名:更小的ICL7135电压表―用电子变压器外壳做的.jpg)

网友(2011-05-12):
好经验,值得借鉴,学习了。

网友:
真的是好贴啊!!醍醐灌顶!!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外壳相当的漂亮!自己做的还是买的成品壳?

网友(2011-06-13):
电子血压计外壳

楼主(2011-07-14):
回复 网友A:
电子血压计外壳

动手能力比我强多了

网友(2011-11-06):
取经,念佛,盼成仙!

网友(2012-07-16):
电容的问题吧 建议用CBB

网友:
积分电容很关键.

网友:
两个1uF 和一个0.47uF的电容千万不要用这种贴片类的电容

网友(2012-09-05):
好贴。我有个差点的7107,改天也试试

网友:
我觉得0.47uF的电容保证线性就可以了,1uF的电压是不变的,用陶瓷的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