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测量PWM电流和计算功率?

楼主(2009-10-09):
现在工作中要测量多路LED的功率,用到的LED驱动芯片是恒流源的,使用PWM控制。用万用表的直流档肯定不行,用交流档的话,又不是正弦波。只好用示波器量电路中毫欧电阻两端压降的波形,计算电流,再同电压对占空比积分,不过这样一来,误差又太大。不知各位高手有没有什么简单,有一定精度的方法。

网友:
可以直接用二极管的导通压降乘以电流.

网友:
估计用真有效值的万用表应该比较准确,或者用cs5460自己搭个电路,可以显示真有效值的电压、电流、功率。

网友:
AD637之类的真有效值转换可以得到真有效值电压!
在电路上串一个电阻然后测真有效值算出电流,
最后按照功率公司对号入座算出功率!

网友(2009-12-09):
不知道,有答案告诉一声

网友(2010-02-09):
直接用万用表直流档,在两表笔上加电容
--------并电容

网友(2013-05-28):
真有效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