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起 AD588,MAX6?xx,LZH 比较容易受到开关电源的电磁干扰

楼主(2009-10-09):
是不是因为 AD588,MAX6?xx 都容许在输出并一个数微法的电容,而 LZH 电路不能这样做导致了这个局面?

AD588,MAX6?xx,用普通非屏蔽变压器 + 78xx 供电,末位都不会受到影响,干扰源(应该)来自 DIY 的 30 寸显示器的山寨电源。

jj 自制的 LZH,使用电瓶供电,不开显示器是 7.07845,开显示器变成 7.07836,读数大约降低了 90uV,还未找到合适的铝盒安装;jj 借给我的 lymex 大大标定的、已经装在铝盒中,被我妥善接地,使用经过屏蔽和滤波的变压器供电,不开显示器 7.09473,开显示器 7.09459,读数降低 140uV...

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妥善改进这个问题呢?来自 MAX6350 的 5V 经过 150K:30K 分压,应该算一个内阻很大的电源了,但还是不会受到干扰,这是为什么呢?而且还是用的 NPLC=10,读数都很稳。

网友:
我也遇到来自手机山寨充电器的干扰。

网友:
LTZ1000的DIY PCB有好几个,都是按照LT的典型电路来做的。看过8位半的3458A、6581T的基准,电路大同小异。
该电路用了LT1013双运放,有两个闭环增益很大的环路,目的在于精确控制。但显然也是因为此种原因,电路的确不很稳定,容易受外界干扰,也不能在输出端并接电容。解决干扰的方法有几种:
1、加金属屏蔽壳,这个是必须的
2、在电源输入线尤其是电压输出线上套上共模抑制磁环,很多基准和8位半的表都这样。磁环采用导磁率为2000的。这样的磁环也常在正规的电源适配器、信号电缆上能看到
3、输出串联一个100欧的电阻再并接电容,需要试验决定。这一接法的弱点是要求测试表必须有>10G的输入阻抗。

楼主:
经过我反复观察发现,干扰源是山寨的开关电源。我从洋垃圾堆里淘来的一个富士通 12V 电源(给 DIY 的低功耗电脑供电)和一个 HIPPO 的 24V 电源(给铷振供电)都不会产生一个字的干扰,看来给山寨电源增加 EMI 是正途。

另关于增加 RC 滤波电路的问题,由于我的表基本电压档是 3V,所以看来不太合适,不如在 RC 后面跟随一个运放,运放输出再接一个电容?失调 1uV 的运放应该没问题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