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lmv358做了一个电压跟随器,为什么输入5V,输出却是4.4V?

楼主(2009-10-09):
电路图如下:

楼主:
我现在需要做一个电压跟随器,输入0-5V,输出也是0-5V,请教一下如何设计呢?不计较成本,只要能够满足:输入0-5V,输出也是0-5V。

网友:
不是轨到轨的,提高电源电压。

楼主:
回LS:lmv358是轨到轨的啊:

网友:
我是猜的,既然是rail to rail out,那是rail to rail in么?要下资料看一下。

网友:
失调不至于这么大阿,
那可能是负载过大了吧??

楼主:
我是用万用板飞线搭的电压跟随器,不知这会不会有很大的影响?

另外,我换了几个传感器,结果都是一样的:输入5V,输出是4.43V。

楼主:
我换了一片lmv358I,这次输入是5V,输出是4.50V了。有点怀疑是不是IC的问题?但还是相差比较大。

网友:
提高电源电压。运放输出电压不可能=电源电压。

网友:
估计输入不是轨到轨的,降低一点输入电压试试吧。不要怀疑IC的问题。

网友:
断开1、2脚的连接再把2脚接地试试看,是否负载过重,还是输入共模电压超出范围,还是LM358冒充LMV358。

网友:
对啊, r2r是分input/ output的
估计你的这个仅仅是output r2r

你搭一个*2电路, 然后输入2.5v, 这样应该会有很接近5v的输出。

网友:
我是用万用板飞线搭的电压跟随器,不知这会不会有很大的影响?

不会就是光溜溜的一个LMV358 + 线吧? 电容呢?

网友:
上TI看了一下,这个输入根本就是不是轨到轨的,也就是如果用在放大电路,输出可以到5V,但是用作跟随,输入时不能到5V的。

网友A:
看这个图吧。

楼主:
回【13楼】 friendljy :lmv358I的5V供电电压,其实是从我的主板的REF195引出来的,主板上的REF195的输出已经加了电容,很稳定的。

我尝试加上5.5V的电源电压给lmv358,看看怎么样。

网友:
确实如网友所说,不是轨到轨输入引起的,可用SGM358,这个轨到轨输入输出,价格便宜。

网友:
共模电压范围超!

楼主:
谢谢以上热心的朋友!

SGM358好象不好买啊。有没有比较适合做电压跟随器的运放?

网友:
把电源电压提高到6V以上就可以跟随输出到5V了.

楼主:
我用的是3.7V的锂电做主要的电源,3.7V升压到6V不好做啊,可能电路也比较麻烦啊。再说358的极限电压是5.5V啊。

网友:
适合电压跟随器的R2R运放,推荐TI的OPA703

网友:
在LMV358电源地最进的地方加100uF电容看看。
另外,运放的输出端千万不能直接并电容。

楼主:
我看中了MAX4094,价格也不贵,准备做4个电压跟随器:
http://china.maxim-ic.com/quick_view2.cfm/qv_pk/3267

我的板子上有5.58V的电源,这下接给MAX4094,应该可以输入0-5V,输出0-5V了吧?不知实际效果怎么样。

楼主: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
MAX4094的pdf中,有一个容性负载驱动电路:

但我看了觉得这是RC滤波电路啊。因为我准备在电压跟随器后面加上RC低通滤波电路,然后再接入AD的输入通道。不知这样可以不?

网友:
输入电压电阻分压为1/2, 运放做2倍放大,这样不就OK。

楼主:
回LS:0-5V是传感器的输出电压,如果分压成2.5V再放大成5V,怕影响传感器的测量结果啊。

网友:
为什么必须要输出5V呢?
用2.5V可以吗?
先分压后射随!

网友B:
LMV358不是满幅输入的器件,可以满幅输出,最好输出电流小于5mA

网友(2011-07-06):
关于LMV358,我买来的片子写着HV358I,请问是不是这样子的?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13楼】 friendljy :lmv358i的5v供电电压,其实是从我的主板的ref195引出来的,主板上的ref195的输出已经加了电容,很稳定的。
我尝试加上5.5v的电源电压给lmv358,看看怎么样。

ref系列的都是基准源,基准源的都是小电流输出。一般不能用作电源,所以怀疑会不会是电源驱动能力弱导致的。

网友(2011-09-18):
楼主,你是不是找拍。还是大智若愚了。

一个芯片你电源电压用5V,输出你还要它给出5V,和着里面的晶体管都没压降啦。

2楼给你的答案很正确,就是不够具体。你把电源电压提升到8V。再看看输出是多少?

顺便温馨提示,做设计要留余量。功率余量,电压余量。。。等等。不然你的东西只能给你自己在桌子上实用。

网友(2011-10-31):
这个应该是双极性运放Vol与Voh都要高于VEE和低于VEE几个PN节的压降的,这个值有的大概2V,具体看参数

网友(2011-12-30):
不是轨对轨,或者试试LM358V

网友C(2012-03-30):
找到了一个资料:http://www.360doc.com/content/11/1219/14/8015435_173378729.shtml
运放的输出电压时有限制的,普通运放的输出电压范围一般是(Vss+1.5~Vcc-1.5)。比如电源电压是±15V,运放能输出的最低电压为-13.5V,最高电压为13.5V,超过这个电压范围即被限制。这个特性导致电源电压不能被充分利用,特别是电池工作的设备,工作电压很低。这个问题特别突出,于是出现了rail to rail(轨至轨)型运放。那么是不是使用了rail to rail(轨至轨)型运放,就不用考虑电源轨的限制了呢?不是的。很多人在设计放大电路时,容易在此犯迷糊,导致模拟量检测电路中,打信号时,测量精度莫名下降,还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胡乱怀疑电源纹波,传感器精度、PCB布线….方向错了,满头大汗也找不到问题所在。对于普通运放,比如15V供电时,说输出电压摆幅可以达到13.5V,其实输出电压接近13.5V时,运放的特性就开始变差,主要表现在放大倍数急剧下降,信号开始失真,增益越大失真越严重。Rail to Rail 运放的广告宣传中会说能达到正负电源的输出范围,实际上,当信号与电源轨的距离小于300mv时,放大器就会开始产生失真。

那什么时候可以相信datasheet上标称的电压摆幅呢?把运放当做比较器用的时候!Rail to rail 运放作为比较器用的时候,其输出电压可以非常接近电源轨,一般只有20mv左右的距离。

建议:普通运放电源的正负极电压应该分别比要求的输出电压高2V以上,Rail to Rail型运放应该高300mV以上。

网友:
运放这个不好搞!!!

网友:
昨天刚刚测试过了,LM358放大3倍的3.3V输入,需要供电为11.5V才可以完全放大输出。不过一般3.3V的跟随就用AD8572就可以了,还是非常好用的。

网友(2013-07-12):
恩,以前总犯这样的错误。。。

网友:
mark一下,运放跟随器。

网友:
都Tm不看手册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找到了一个资料:http://www.360doc.com/content/11/1219/14/8015435_173378729.shtml
运放的输出电压时有 ...

专业 谢谢分享

网友(2013-11-05):
帖子 很火啊 !MARK,,

网友:
LMV358只是输出轨对轨,输入不是轨对轨,手册都没看。

网友:
电源电压太低了,+5V改为+8V试试

网友(2013-12-12):
maik;;;;电压跟随器

网友(2014-05-23):
引用 网友B:
LMV358不是满幅输入的器件,可以满幅输出,最好输出电流小于5mA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这个真的是学习了,原来rail-to-rail也分input 和 output...谢谢

网友:
即便是轨到轨,也不能=电源电压的,,

网友(2014-07-04):
非常感谢,轨到轨运放区分“输入R2R 输出R2R 输入输出R2R”

网友(2016-01-05):
学习了,搭的电路也遇到了相似的情况

网友:
因为你是5V供电 , 并且这个运放不是轨倒轨

网友(2016-02-16):
长见识了,mark一下

网友:
一直以为轨对轨输入输出都是,原来还有这样的区分,受教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看这个图吧。

输出轨至轨,和输入输出轨至轨,怎么区分理解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输出轨至轨,和输入输出轨至轨,怎么区分理解呢

区别就是是不是输入输出都能到电源边界值
即Vo=Vin的能力。不是能跟上正电源轨就行的,轨到轨的运放输入端要NPN/PNP特殊处理,可理解为两种输入结构,输出端同理,只采用一种就可能导致你跟只能跟上单轨,甚至通用的不能轨到轨。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区别就是是不是输入输出都能到电源边界值
即Vo=Vin的能力。不是能跟上正电源轨就行的,轨到轨的运放输入 ...

轨到轨的运放输入端要NPN/PNP特殊处理。怎么特殊处理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轨到轨的运放输入端要NPN/PNP特殊处理。怎么特殊处理呢

以单5V电源为例,若输入端是一个NPN的管子,必然输入最少要要0.7V以上才能用,如果替换为PNP输入则可以输入低至0V,甚至略低于0V。输出端同理,NPN(MOS输出更合适些,三极管好理解)的管子做输出始终会比中间级低0.7V,中间级最高也才5V,所以输出至多4.3V,可以用PNP管子替代。
如果有一种技术将两种输入同时采用而又不影响工作稳定性,就有可能做成RIRO运放了。
对运放来讲内部放大的增益稳定性和精确度都不是很重要,因为负反馈已经把这部分的要求削弱很多
反倒是输入端的0.7V附近区域问题不好处理,因为此时输入端两个管子可能同时工作了。可以参考一些轨到轨输入运放的输入级结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以单5V电源为例,若输入端是一个NPN的管子,必然输入最少要要0.7V以上才能用,如果替换为PNP输入则可以输 ...

谢谢,我慢慢消化下

网友:
LMV358虽然输出是轨到轨的,但是他的共模输入电压是不能到5V的,最高只有4.2V,

网友(2017-01-28):
長知識了,謝謝神人們的知識分享。

网友:
lmv358输出4.4v正常。还有管压降呢。既然不计成本那就用ADI的吧。AD8551

网友(2017-04-20):
完整电路发给我一下!  谢谢  2445740216@qq.com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LS:lmv358是轨到轨的啊:

有些放大器 要是电压不够 就不能够像轨到轨 这个放大器的工作电压是多少?

网友:
哈哈,你把电源更改为6V,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