赠飞控板(第一版时的,需自己备线)

楼主(2009-10-09):
自己的四轴做好后,整理东西的时候发现还有四块第一次做的飞控板,飞控板上三处覆铜没有连通的地方,图中标1的地方(LDO-3.0的第1脚没有和5V接通),标2,标3的地方覆铜没有和地接通。有需要的朋友可以留下联系方式。我的QQ:251087657

楼主:
已送出一块了。还有三块。

网友:
谢谢楼主!呵呵!刚刚从楼主哪里申请了一块!

网友:
感谢楼主,我也刚申请到一块!

网友:
楼主还有么我也要一块。谢谢了

网友:
我也要一块
谢谢楼主

网友:
来迟了,我申请一块不知还有没有

网友:
什么地方需要改动?

网友:
这块板设计存在不足,就是三轴加速度传感器下的几个过孔,因为7260的底部是金属面且在角部有引出脚,很容易造成与过孔连接导致电源短路。细看一下电源电压采样电阻与电源输入端的走线吧,那个过孔已经让我的电源短路了,接上电源就发现电源保护起来了,7805的输入端0V。

楼主:
感谢指出不足。本来是要求厂家过孔上不作喷锡处理,直接用阻焊层盖掉的,厂家做的时候忘了。

图中标1的地方(LDO-3.0的第1脚没有和5V接通),用导线的标一的地方和5V连通
标2,标3的地方覆铜没有和地接通。用导线把这两处和电源负极接通。
板上已有SCL SDA的插针位置了

网友:
对,我两板贴好了件,但3V就是短路了,找了很久也找不到短路点,只好将所有IC拆了重焊一块才正常,看来估计是这里了

网友:
楼主出了新版本了,以上问题都改进了。

楼主:
飞控板已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