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有后患,它如何安睡!

楼主(2009-10-09):
马老师好!各位好!
在睡眠模式下,cpu都已经停止,那MCU靠什么监控唤醒源!

网友:
cpu还没睡,只是把cpu外的其他部件的时钟停掉了。

楼主:
CPU时钟也停掉了

网友:
马老师的书和芯片资料上都有说的。

不同的模式用不同的中断唤醒;
如ADC噪声抑制模式可以用以下方式唤醒:
ADC 转换结束中断、外部复位、看门狗复位、BOD 复位、两线
串行地址匹配、 定时器/ 计数器2 中断、 SPM/EEPROM 准备好中断、 外部中断INT0 、
INT1 或引脚电平变化中断可以将MCU 从ADC 噪声抑制模式唤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