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0.5mm间距的帖片元件大家用什么东西来检查是否焊接牢靠? 放大镜?

楼主(2009-10-10):
我用放大镜还不能看清楚QFN的是否焊接好,因为它没脚,郁闷呀

网友:
用亮一点的光从背面照过去,在正面看~

网友:
放大镜+万用表

网友:
还用得着放大镜+万用表?直接用眼睛看嘛,焊没焊好一看就知道。

网友:
1楼方法不错,但背面有敷铜就不太好办了。

网友:
若有个好的摄像头连接到电脑上,应该是不错的选择。

可惜一直没找到合适的,成像质量都太差,紫边严重。

+改笔误

网友:
阿莫网站上卖的那小灯就很好使,10块钱一个。

楼主:
阿莫网站上卖的那小灯就很好使,10块钱一个,我买过一个,还不错,比一般的放大效果好,但是我的QFN的边缘是焊接不上的那种,看起来感觉放大的还是不够

网友:
体视显微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