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IY高品质MP3的可行性报告

楼主(2009-10-10):
对比:电脑                暂停时和播放时底噪比较大
      iriver T20          只有播放时底噪比较大      音量调小暂停基本没有噪音
      友善2440开发板      只有播放时底噪比较大          音量调小基本没有噪音

耳机:FC700,音量分别调到最大,最小,中等

另外纽曼的MP3用普通耳机都能听出底噪,音量调至最小也能听出来,和电脑一个音质,仅仅能播放声音而已,不作任何评价,三星,sony普通300左右的MP3音质还不如T20。

既然友善的开发板也能做出还行的音质(绝非专业),我们用2410 2440也能做出来的。APE……

对于音质,我最忌讳底噪,不考虑音效,原汁原味的才好,加修饰后总感觉缺少些什么。

其它方面音质的问题,没有金刚钻与金耳朵,不妄下结论。只是想说明一点,个人diy出没有底噪的MP3具有极大的可行性,为所有diy-MP3的兄弟打气加油!!!如果不考虑便携性与续航能力,diy一个普通高品质的MP3(市面上2G大小,300RMB)还是值得期待的。

有此信心,自己也应该加油多学习。

本帖中有不专业或者错误的地方还请兄弟们海涵指正。

网友:
不如弄个高品质的usb声卡

网友:
mp3 还能谈什么原汁原味?

网友:
对于hifi来说,底噪只是个最最基本要求

网友:
【2楼】 logics

积分:191
派别:
来自:China
mp3 还能谈什么原汁原味?
^^^^^^^^^^^^^^^^^^^^^^^^^^^^^^^^^^^^^^^^^^^^^

不想对你发表任何见解,MP3只是指MP3播放器,不是说它播放什么格式。

对于你的耳朵,想必也听不出来320kps-MP3与ape or wav 的区别吧……我是真的几乎听不出来……

还原是有限度的,所以hifi永远没有尽头,就像绝对零度看似很近,可是越接近反而觉得它越远……

【1楼】 lenyufh
积分:121
派别:
来自:东莞
不如弄个高品质的usb声卡

…………………………………………………………
请教下,你用过么,效果怎么样?不过MP3播放器还是有其用途的,低功耗,便携……

网友:
确实听不出320kps-MP3与ape or wav 的区别.

PS:4楼和楼主位是同一个人?

网友:
自己DIY一个完整的、实用的MP3很不容易,即便是用AVR+VS10xx这种方案想做得比较完整也是如此。最总要的是D完后你会绝望地发现还不如去买个现成的……

网友:
用最贵的元件去做APE或WAV的
只求最贵,不求最好,然后去HIFIDIY.net那边打人评测.....

网友:
DIY我觉得还是注重技术和过程,最后的效果这个还是不能跟专业的比啊...

网友:
【5楼】 logics

积分:192
派别:
来自:China
确实听不出320kps-MP3与ape or wav 的区别.

PS:4楼和楼主位是同一个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是的,已经说明过了,公司电脑上的默认ID和家里的不一样……

网友:
没那么好的耳朵,MP3觉得也不错。楼主要是想发烧还是烧CD吧

网友:
淘宝上很多USB声卡,我有一张比较老创新的usb声卡,普通音箱听MP3都能听出和主板集成的声卡区别来,特别是在听古典民乐是,表现出来的细节是集成声卡无法比的。

我的好像是这个的板

楼主:
【10楼】 wajlh
积分:1687
派别:
来自:山东-莱阳
没那么好的耳朵,MP3觉得也不错。楼主要是想发烧还是烧CD吧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d,真的过时了,淘汰肯定有它的道理。

从源来说,高品质的MP3 应该和wav是几乎一样的。ape fla是一样的。AD与DA本来就是有损的,不必太认真。
关键是设计好电路,选用正确的dev,然后播放出不错的音质(我的耳朵听不出噪音和失真)。

hifi很大程度上时自我感觉,以前我MP3比耳机好,然后我就换好的耳机,现在发现mp3才是木桶上最短的那根。因为是笔记本,打算搞一外置声卡或者等换台式机再说。或者搞一MP3。

网友:
听现场如何?

网友:
APE , WAV , 在同样的声卡下绝对比MP3 精细得多,,,,,,怎么可能听不出来,太明显的不同,,,所以MP3我也觉得谈不上高品质,,还是考虑怎么做WAV播放器吧

楼主:
【14楼】 jackiezeng

积分:2584
派别:
来自:四川
APE , WAV , 在同样的声卡下绝对比MP3 精细得多,,,,,,怎么可能听不出来,太明显的不同,,,所以MP3我也觉得谈不上高品质,,还是考虑怎么做WAV播放器吧
^^^^^^^^^^^^^^^^^^^^^^^^^^^^^^^^^^^^^^^^^^^^^^^^^^^^^^^^^^^
wav真的太大了。

网友:
用单片机+VS1053 支持FALC和WAV ,可以通过I2S外接DAC,这个会比较容易点

网友:
14楼,你这个结论有待商榷,用好的抓轨软件+VBR320K的编码,估计没有几个人听得出来有什么差别

网友:
我曾经测试过的,外置解码器(好像是加拿大的小型解码器,牌子忘记了)+OK1000的商品耳放+HD600,很难听出差别来,声明,本人绝非木耳

现在都直接听声卡,不骚包了,器材全闲置,发霉去了,哈哈

网友:
听一两次是听不出来的,但是如果你听的是非常熟悉的歌曲,听多了,就有区别啦。

当然如果只是偶尔听听歌,不必较真,咱们又不是什么专业的。去追求那点细微的区别没有必要。

网友:
我最恨开关电源
音质完全被破坏了

楼主:
【21楼】 warmonkey
积分:131
派别:
来自:
我最恨开关电源
音质完全被破坏了

^^^^^^^^^^^^^^^^^^^^^^^^^^^^^
虽然输入是开关电源的,但是芯片的供电一般用稳压管的吧……效率不行,但是纹波什么都好的多。

网友:
MP4好一点,MP3过时了

网友:
通用MCU都没有内置用于I2S的PLL,对于某些码率的音频数据流不支持,只能用近似的频率去支持,会稍微有点变调,还谈什么音质啊。相比之下,专用的MP3解码单片机对大部分常用码流都支持。

不过说实在话,现在MP3,MP4的音质不好都是因为偷工减料。高端的MP3音质,我已经能够满足的,HIFI虽然说不上,也没那时间享受HIFI。

楼主:
【24楼】 tidsp
积分:528
派别:
来自:
通用MCU都没有内置用于I2S的PLL,对于某些码率的音频数据流不支持,只能用近似的频率去支持,会稍微有点变调,还谈什么音质啊。相比之下,专用的MP3解码单片机对大部分常用码流都支持。

不过说实在话,现在MP3,MP4的音质不好都是因为偷工减料。高端的MP3音质,我已经能够满足的,HIFI虽然说不上,也没那时间享受HIFI。
^^^^^^^^^^^^^^^^^^^^^^^^^^
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