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过E1芯片DS21354吗?如何解决误码的误问题?测试过误码率比较高,不知道什么原因引

楼主(2009-10-10):
有人用过E1芯片DS21354嘛?如何做才能使RCLK与TCLK同步
请问有无关于E1方面的资料啊 好似百度搜索没有这方面的资料

楼主:
没人知道吗?噢噢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 降低了误码率

楼主:
解决方法

连接图 (原文件名:E1.jpg)

网友(2010-06-13):
最近也在调这个芯片,输出的波形纹波很大,不知道是什么原因?ID寄存器读到的结果是0x93,看了手册应该是对的,两种回绕也是对的,就是LIU输出的波形质量太差,LIUR寄存器也设置了,电源脚都测过没问题,请高手指点啊!另淘宝上28元/片买的,问的有些卖90元/片,我28元买的片子是没有达拉斯的“D”型图标,会不会是假货呢?(寄存器设置都没有问题啊?)

楼主:
应该是假货啊!哈哈 没那么便宜吧

网友:
请问 wangchuanq
是用什么来控制DS21345的?

网友:
寄存器读写是用2812,数据输入输出是用FPGA。真货在什么地方可以买到啊?

网友:
请问楼主片子在哪里买的?多少钱一片啊?谢谢!

网友(2010-09-03):
请问楼主用什么MCU访问E1芯片的啊?能给个联系方式我向您请教下吗?或者发个详细点的例子给我参考下可以吗?谢谢了,我的邮箱
grandwaylll@126.com,电话15802129364,非常希望得到您的帮助

楼主:
回楼上 随便一款MCU都可以 之前用atmega128,现在准备换STM32访问E1芯片

楼主:
回复 网友A:

芯片不是我负责买的!价钱应该在100元左右。找代理商买吧

网友:
MT9075用51就能驱动。单位里就用这芯片。

网友:
请教一下,我是想用CPLD来控制DS2154的内部寄存器,应该也可以的吧?

网友:
楼主,我有几个关于这个片子的问题想要请教你,不知是否方便给你发邮件?~~~

楼主:
我资料里面有吧 不过我也不是很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