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GSM模块的发射功率和接收灵敏度的国家标准是多少?

楼主(2009-10-10):
有朋友正在谈合同,想提出发射功率和接收灵敏度的具体要求,偶本人不太懂这个
哪位坛友做这方面的,这两项要求一般要提多少为好呢?

网友:
如果不是做GSM模块的话,只要规定GSM模块的选择范围就可以了。再根据天线的指标做些补充要求,一般就完整了

楼主:
如果一定要提一些数值的要求,譬如多少多少w或者多少dbm之类的,该怎么提呢?

网友:
http://www.emcchina.org/html/32/5.htm
这个里面找到了CDMA的和TD的,就是没见GSM  楼主你参考一下

网友:
电力抄表中一般这么要求:

楼主:
laosuntou :
E-GSM900是不是指EDGE-GSM?

网友:
E-GSM是扩展频段,跟EDGE没关系,EDGE是在现有GSM频道上提高数据速率的调制技术

网友:
美国的国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