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中的这个问题(BUG),大家如何看待!

楼主(2009-10-10):
1) OS_CORE.C:
OSIntExit() and OS_Sched() have changed slightly because of a boundary condition found with the Cortex-M3 port. Specifically, we needed to move the statement:
OSTCBHighRdy = OSTCBPrioTbl[OSPrioHighRdy];
Before testing for the priority.

2.86中的代码是这样的:
void  OS_Sched (void)
{
#if OS_CRITICAL_METHOD == 3                            /* Allocate storage for CPU status register     */
    OS_CPU_SR  cpu_sr = 0;
#endif

    OS_ENTER_CRITICAL();
    if (OSIntNesting == 0) {                           /* Schedule only if all ISRs done and ...       */
        if (OSLockNesting == 0) {                      /* ... scheduler is not locked                  */
            OS_SchedNew();
            if (OSPrioHighRdy != OSPrioCur) {          /* No Ctx Sw if current task is highest rdy     */
                OSTCBHighRdy = OSTCBPrioTbl[OSPrioHighRdy];
#if OS_TASK_PROFILE_EN > 0
                OSTCBHighRdy->OSTCBCtxSwCtr++;         /* Inc. # of context switches to this task      */
#endif
                OSCtxSwCtr++;                          /* Increment context switch counter             */
                OS_TASK_SW();                          /* Perform a context switch                     */
            }
        }
    }
    OS_EXIT_CRITICAL();
}

2.88中的是这样的:
void  OS_Sched (void)
{
#if OS_CRITICAL_METHOD == 3u                           /* Allocate storage for CPU status register     */
    OS_CPU_SR  cpu_sr = 0u;
#endif

    OS_ENTER_CRITICAL();
    if (OSIntNesting == 0u) {                          /* Schedule only if all ISRs done and ...       */
        if (OSLockNesting == 0u) {                     /* ... scheduler is not locked                  */
            OS_SchedNew();
            OSTCBHighRdy = OSTCBPrioTbl[OSPrioHighRdy];
            if (OSPrioHighRdy != OSPrioCur) {          /* No Ctx Sw if current task is highest rdy     */
#if OS_TASK_PROFILE_EN > 0u
                OSTCBHighRdy->OSTCBCtxSwCtr++;         /* Inc. # of context switches to this task      */
#endif
                OSCtxSwCtr++;                          /* Increment context switch counter             */
                OS_TASK_SW();                          /* Perform a context switch                     */
            }
        }
    }
    OS_EXIT_CRITICAL();
}

对于这样的改变我实在看不出有什么不同,还请高手指点!

网友:
V2.88的合理一些,因为始终应该保持OSTCBHighRdy与OSPrioHighRdy是对应的.而V2.86却有这个漏洞存在,虽然该错误导致的事故概率很小,但还是被Micrium改正了,说明他们的态度是很好的!Micrium的东西,值得信赖.

网友A(2009-12-17):
ucos之类OS最大的问题是:把mian()所在主任务忽略了。
    在这里,要把任务改称为线程会更为妥当些。

    如果不能利用main()主线程的所占的堆栈,会浪费一些RAM空间的。

网友:
难道我的ucos跑一段时间调度就停止了,跟这有关系?
要真是该多好呀

网友:
楼主太感谢你了,你在哪看到的这个改变呀?
困扰了我快一个月的问题呀。就这么轻松解决了
有空请你吃饭哈!

楼主:
吃饭倒不必了,
在2.88的发布中看到的这个细微差别。

楼主:
PZLPDY不知用的是哪个版的, 可以换个更高版本的试下。

网友:
我用的2.86版,跑了个LwIP。总是过一段时间操作系统就挂了,不是死机,是只剩一个任务在运行了.其它任务无法调度。
害得我调lwip调了近一个月了。现在修正过来,就好了

网友(2010-11-22):
标记一下,ucos 2.86 任务调度 bug

网友:
mark!!最近也遇到这个现象,任务跑了一段时间就挂了,我也修改一下试试!

网友:
以前我用的版本也没有出现什么问题啊,
去看看版本先,但肯定是2.86以前的。

网友:
记个号先

网友:
改了之后果然给力了,运行一晚上没事! 这个bug在把时钟节拍调高的时候很容易出现的

网友:
这么修改回复【1楼】9509238
v2.88的合理一些,因为始终应该保持ostcbhighrdy与ospriohighrdy是对应的.而v2.86却有这个漏洞存在,虽然该错误导致的事故概率很小,但还是被micrium改正了,说明他们的态度是很好的!micrium的东西,值得信赖.

是什么情况会出现这个BUG啊

网友(2010-12-22):
我也得试试以下

网友:
的确会有这个问题啊,谢谢楼主指出来啊

网友(2011-04-13):
回复 网友A:
    如果不能利用main()主线程的所占的堆栈,会浪费一些ram空间的。

其实可以不要空闲任务,直接把把main当做空闲任务,这样就可以充分利用main的占用的堆栈,
同时不必要在分配一个空闲任务堆栈。

网友(2011-06-15):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B:
v2.88的合理一些,因为始终应该保持ostcbhighrdy与ospriohighrdy是对应的.而v2.86却有这个漏洞存在,虽然该错误导致的事故概率很小,但还是被micrium改正了,说明他们的态度是很好的!micrium的东西,值得信赖.

这两天我是遇到了这个问题的。我用的Cortex-M3的核,版本是V252。
出现的现象是:系统运行一段时间后,只有task_idle()任务在跑,其它任务得不到执行。在仿真环境下看,OSPrioCur为0x00(最高优先级),而OSTCBCur->OSTCBPrio却为0x3F(task_idle任务)。
在调用OS_Sched()时,if (OSPrioHighRdy != OSPrioCur)始终为false。故切换不了。
最常出现在中断触发频率很高,在中断中调用了OSSemPost()或OSQPost()就容易出现。
按楼上说的改了,问题就解决了。但心里不安,请大虾们告诉我导致上述问题的起因是什么?
有知道请用邮件告诉我:hevake_lcj@126.com  QQ:527020730

网友:
标记一个UCOS2.86的任务调度BUG

网友:
正在用2.86目前还没出现这个问题,先标记下,出问题了才好找答案

网友:
ucos 2.86 bug.

网友:
ucos 2.86 任务调度 bug

网友(2011-07-17):
以前一直使用 2.86 或者之前的版本 也没有出现问题啊

网友:
这个只是针对 cm3 的bug 吧 看
because of a boundary condition found with the Cortex-M3 port
因为cm3 的什么原因呢?

网友(2012-02-07):
正在研究ucOS3。3里面应该没有这样的问题了吧。

网友:
mark!目前还未发现。

网友C(2013-04-19):
我的UCOS2.52也有类似的问题,OSQPEND函数设置超时时间为0,居然还出现了超时OS_TIMEOUT错误,郁闷

网友:
引用 网友A:
ucos之类OS最大的问题是:把mian()所在主任务忽略了。
    在这里,要把任务改称为线程会更为妥当些。

小弟新手 如何把任务改成线程啊 你的意思是说main的堆栈浪费掉了吗 那改如何解决那

网友:
mark,ucos 2.86 任务调度 bug

网友(2013-08-21):
引用 网友C:
我的UCOS2.52也有类似的问题,OSQPEND函数设置超时时间为0,居然还出现了超时OS_TIMEOUT错误,郁闷 ...

请问题2.52要修改吗?

网友(2013-10-26):
这种BUG要不是官方说,一般还是不容易想到的

网友:
高人能不能解释一下什么情况下,或者有什么原因才会出现这种情况啊?
一直想不到原因

网友:
标记UCOS V2.86 BUG

网友(2014-11-09):
由小见大

网友:
标记一下 以后可能用的到

网友(2015-10-31):
我分析了一下,应该算解释了bug产生的原因。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35959-1-1.html

网友(2016-06-02):
ucos 2.86 bug

网友(2018-01-31):
MARK一下,好贴,避免掉坑。

网友(2019-07-12):
MARK一下,还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