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L850G的问题。芯片不能正常工作的问题。

楼主(2009-10-10):
各位大侠好:
    小弟用GL850G作为HUB芯片,在一块电路板上集成了U盘和KEY的电路。
    1、经测试发现,U盘部分正常工作,可是KEY部分不能正常工作。说明不是GL850G的问题,可是key部分的电路,经测试用别的HUB芯片是没有问题的,是可以通信的。为什么两个正常工作的电路集合到一起却不能正常工作呢?
    2、GL850G工作一段时间后,该芯片会很烫。不知是正常还是意外?
    还请各位大哥大姐给小弟一点点提示。谢谢了。

楼主:
为什么没有人回复呢?
是不是我描述的不清楚啊?

网友:
GL850发热正常。
检查USB供电能力。是否多个设备电压不够。
我用AU6254,带1U盘,2串口,1Key,没有问题。

楼主:
谢谢2楼大哥的帮助。
key部分已正常工作。原来是我没有找到正确的驱动下载方法。
还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就是。
GL850G芯片工作5分钟后,手触之巨烫。温度很高。
而买了一个主控为GL850G的hub(SSK公司的),工作一段时间后,该芯片温度没有那么夸张,微热。
烦请告之我设计的电路GL850G发烫的原因。

网友:
看看你的850型号和SSK的有没有区别,另外,不用的down port是怎么处理的.
850早期型号就是巨烫的,所以我用了6254

楼主(2009-11-11):
850型号和SSK的没有区别,都是同一款。
不用的down port 都是悬空的。
我原先设计的板子没有考虑散热的问题。散热不周,导致GL850工作时产生的热量不能及时散出,芯片就巨烫起来。
我下一步的考虑是增加过孔,尽量不在芯片的下面走线,加粗电源线和底线。
不知道还有什么比较好的散热设计,交流一下啊。

网友(2012-03-01):
请问有见过 不能识别的情况吗?

网友A(2012-04-10):
我用GL850g做的USB集线器接U盘、移动硬盘、键盘、鼠标都没问题,就是一接USB摄像头就不行,提示是:USB集线器的电源供电不足。为什么呀~~

网友(2022-07-12):
引用 网友A:
我用GL850g做的USB集线器接U盘、移动硬盘、键盘、鼠标都没问题,就是一接USB摄像头就不行,提示是:USB集线 ...

GL850g 接U盘, GL850g是28脚的芯片吗?能否发个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