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有接受速度指令的步进电机驱动器卖?谢谢!

楼主(2009-10-10):
哪里有接受速度指令的步进电机驱动器卖?

网友:
你所说的接受速度指令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楼主是说G代码吧比如  S10000

网友:
楼主使用的是什么控制器?

网友: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286200&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z1234&bbs_id=9999
老贴,当然现在有更新

超级步进驱动
性能简介:
1) 工作电压:12V~30V
2) 自动半流功能,脉冲已停止自动按照设定的电流值减半,脉冲恢复自动提升电流为正常。
3) 可脱机使用,方便进行手工定位。
4) 驱动电流0~1.8A间调整。(可依据需求扩展到3A)
5) 包含两个光耦传感器接口,已经设置了限流电阻直接将光耦传感器引线接入即可,无需附加电路。
6) 细分数1、2、4、8、16可选。
7) 可设定加、减速功能,可在工作中用户自行调速。
8) 过热保护功能,超温自动切断电机供应电流。
9) 包含编码器ABZ接口,可直接接入TTL信号输出绝对值编码器一个。
10) 包含大电流电子开关接口2个,可控制5A的设备开关。(如电磁铁、阀之类)
11) 包含小电流直流输出口两个(500mA),包含日本精工编码器接口两个。
12) RS485接口通讯可同时并接15个驱动器,可通过RS485转RS232与PC机连接。
13) 运动、通讯及传感器状态LED显示。
性能特点:
a) 采用RS485接口所有模块可并行工作,通讯抗干扰能力强只有两根线通讯距离可达数公里。
b) 在PC端只需告知某个模块行走多少步?什么方向?即可,模块会自行计算加减速。运行中自行分析运行过程,结束或错误信息自动向PC机传送,其余模块可同时工作不受影响。
c) 如使用编码器则自动纠正步数偏差闭环控制,让步进系统性能接近伺服系统。
d) 所有模块功能相同,可通过修订通讯地址任意更换。同时支持自定义地址,可扩展到同时运行256个模块以上。
e) 调整细分、速度、方向等都可通过PC机控制,并且可储存在模块内Flash上,断电数据不丢失。
f) 体积小巧(75×75mm),如果工作电流<1A都无需散热片。

网友:
如果这样的话 建议楼主选择带有控制功能的产品,比如集成了控制+驱动功能的电机   在控制的时候可以将其设置在速度工作模式这样一个你只需要使用左转指令 "ROL 电机轴数 速度"或右转指令"ROR 电机轴数 速度"也可以实现位置控制 MVP 可以走增量或绝对值模式.操作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