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 IO直接驱动的MOS 带小电机的可行性?

楼主(2009-10-10):
AVR工作在3.3V 想驱动一个小电机 几百毫安电流

找到了 3.3V 可以驱动的MOS管  目前只找到了N mos  型号为 Si2302ADS

请大家推荐一款相对应的P mos?

我画了两个电路图

请问 这两个电路是否可以? 这两个电路的区别 我感觉是不是就是驱动电平的方式不同的?

电阻R1 和  R2 是否有必有? 是否还需要添加其它器件,比如栅极加电阻到GND 或是 VCC?

楼主:
找到 P mos 了

SI2301ADS

楼主:
谢谢 请问AVR IO 后边还需要接什么保护的吗?

楼主:
太感谢 TRINAMIC 和 tangqianqian

那就开始布pcb了

如有啥注意事项的话 请提出 谢谢

第一次使用mos

呵呵 见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