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数据类型的问题,请大家指导一下,谢谢!

楼主(2009-10-10):
7)请根据以下两条语句,从选项中找出正确答案。
7.1) reg [7:0] A;
A=2'hFF;
1) 8'b0000_0011 2) 8'h03 3) 8'b1111_1111 4) 8'b11111111
标准答案:1)??
7.2) reg [7:0] B;
B=8'bZ0;
1) 8'0000_00Z0 2) 8'bZZZZ_0000
3) 8'b0000_ZZZ0 4) 8'bZZZZ_ZZZ0
标准答案:4)???

网友:
指导谈不上,我也是刚学的:)

夏宇闻的书上的好想

第一个A = 2’hff   注意是2'..只有两位 所以   A只有右边的两位赋值了,右边不够的填0   所以选1)如果选了1),那2)也是对的

这题该选 1),2)

第二个

如果定义常量的位宽大于给定数据的位宽,一般情况下左端填0,但如果最左端的是Z(?)或X,则对应填 Z(?)或X。

所以选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