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捕获的问题请教一下马老师

楼主(2009-10-10):
最近在做一个自学习红外遥控,红外接收用的是捕获,在我每次红外发射开始的程序前,我都先关掉全局中断,防止捕获接收到自己板子上发射的红外,等发射完再打开全局中断,可问题是,只要全局中断一打开,还是会进入一次捕获中断,非常的疑惑?????????

网友:
打开全局中断前,先清一次捕获中断标志位。

尽管不响应中断,但中断标志位还是会由于中断条件成立被置位的。

楼主:
问题正如老师所说,非常感谢马老师的的解答

网友:
我每次重新设中断之后,都会在全局中断打开之前将重设的中断标志位清零。

网友(2012-09-25):
楼主,你好,你是在做那种录波的学习型遥控器,是么?有没有用51单片机做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