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C嵌入汇编

楼主(2009-10-10):
请教一下傻孩子 在ICC里面 .area伪指令的作用  按帮助里的意思是定义代码或数据装入的内存区域  但我看深入浅出里说是放在FLASH中??
是不是.area text  .area data比自己定义的.area fun(abs)特殊啊

网友:
书中具体哪一段文字?需要给定上下文,然后我会帮你仔细查阅对应内容。

楼主:
附录B  p481
不知道我理解错了没

网友:
.area只是定义一个地址的指令,后面的text之类才是具体的地址。

楼主:
这个具体的地址指的是内存区域还是FLA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