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充电器项目里,发现还用了PID方法进行控制充电,大家进来谈谈用PID控制的好处?

楼主(2009-10-10):
个人感觉用PID控制充电有点大材小用了,电压电流响应很快,几乎没什么延时,低于(目标电压-10mv),OCR1A就加1,高于(目标电压+10mv),OCR1A就减1,感觉效果挺好的呀

网友:
PID的电压电流控制用在数控电源上是必须的,因为负载会变化的概率比较大。

充电器可以认为是特殊的数控电源,一般就是接电池时负载变化相对稳定一点。但是遇到个别老化电池,在充电器时内阻会快速变的,或者接触不良时,PID的好处还是有体现的。

网友:
牛刀杀鸡了,反正是玩嘛,如果资源够,就用了,做商品的一般就不费这力气了,DIYER嘛,就是折腾,不搞复杂点有啥意思。。。

楼主:
学习了,但有个问题,想不太明白:控制电压和控制电流的PID参数可以一样吗?控制对象变了,参数应该不一样了吧?而且对于不同的电池,控制对象应该也不一样啊,这越想下去越糊涂了。。。

网友:
看书, 看书,
有些问题, 是值得系统的研究的

楼主:
我在图书馆里查过几本自动控制原理的书,但对PID校正都是一带而过,《先进PID控制及其MATLAB仿真》里面也没讲这些问题,很郁闷啊

楼主:
顶一下
PID的三个参数是由哪些因素决定的?感觉和负载没关系,但由下面这个图好像与负载又有关系

网友(2011-12-16):
正在实验用PID控制充电曲线。。。

网友(2012-06-03):
感觉良好?您做过实物吧,我看了好多用单片机做充电器的程序中都没用PID算法啊。。。

网友:
如果是数控电源,反应越快越稳就会越好。但是对于电池充电来说,不需PID也能控制得很好。因为其反应速度可以慢得多。主要是要控制得准。

网友:
想用PID算法来控制电机的运行,想试运行过程流畅自然,不是一顿一顿的样子

网友(2017-09-22):
纯粹充电是一个动态变化很小的系统,所以不用pid也能控制得很好;
但是如果充电的同时放电,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 可以说如果没有pid的控制,电压和电流一会儿上、一会儿下,(偏离设定值)变化很大

网友:
14楼讲得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