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多路正弦信号发生器的方案

楼主(2009-10-10):
小弟是初学者,现在实验室要我做一套多路正弦信号发生器
要求电压30v以内,电压可调,频率可调(200hz以内),多路信号发生器正弦波
有什么好的方案吗?不知道可以做到几路呢?
万分感谢

网友:
用MCU模拟DDS,最高200HZ,轻松可以做到8路独立的正弦波发生器,幅度8bit分别率,频率步进1HZ或更低

楼主:
8路独立是不是要8片DDS呢?

网友:
MCU只要一片

楼主:
恩 一片MCU加8片DDS是吗?就可以实现独立的8路了 是吗?

网友:
硬 件 做3 相 正 弦 波 发 生 器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608765&bbs_page_no=1&search_mode=4&search_text=cqfeiyu&bbs_id=9999

网友:
不用DDS芯片,你最高才200HZ

楼主:
那是不是用MCU输出一个占空比变化的PWM信号,然后经过积分电路以后,变成正弦波呢?

网友:
可以用PWM,担心速度慢,扩展多路怕不方便和不够路数。

也可以用R-2R做DA,速度最快,也可以用595+R-2R做DA,也可以用多路的DA芯片。

楼主:
那个输出电压最大30v,要可调,怎么实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