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虾,我用DS1052E测量8M的方波,变成正弦波去了,是不是正常呢?谢谢!

楼主(2009-10-10):
用的100ns档位,不知道是否正常。

网友:
可能需要校正探头

楼主:
1楼,这个可以自己做吗?

网友:
采样率多少呢?

网友:
用的是X1探头?

楼主:
3楼,采样率标称1G
4楼,是的,1X探头,准备用10X试试,结果找不到示波器上的设置地方了

网友:
1X探头频响是非常非常差的。

网友:
校正探头是以示波器内置的1K方波为基准的!

我们公司的示波器,采样率1G,测16M还是方波,一到20M就开始变成正弦波了

还有测高频用探头的X10档,X1档的带宽比X10档的窄

网友:
示波器输出的几千赫兹方波只是用来试试示波器或者探头的好坏的,信号质量非常差,绝对不能用来做校正的基准。

网友:
看说明书, 探头X1 档的带宽只有DC~6M 还是正弦带宽 ,当然不行了,测高频 X10 是必须的.

网友:
【5楼】 zxq6 小马哈
1X探头,准备用10X试试,结果找不到示波器上的设置地方了

===========================================================

我刚刚看一下泰克的 200Mhz 普通探头,它的 X1 档的带宽只有 6MHz 而已,
所以DS1052E的探头 X1 档的带宽估计还没有 6MHz ,因为DS1052E示波器的带宽只有50MHz,它不可能配200MHz的探头。你用正弦带宽只有几MHz的探头测量8MHz的方波,失真是很正常的。

1X 和 10X 的选择在探头上,如果探头上没有,那么你在示波器上设置也是没用的。

网友:
如果你肯定探头的带宽真的有50MHz,那么就要调探头上面的一个微调电容进行校正了。

另外,如果你的8M方波是来自有源晶振的输出,那么他的输出本身就很像正弦波了。

网友:
我用自己的示波器;测试8兆的方波。 是方波
22兆方波开始变形
30兆方波,接近正弦波
50兆方波,完全是正弦波

400M的TEK 模拟 示波器

网友:
【11楼】 l899 这位童鞋,探头上的可调电容在没有必要设备的前提下是不能随便调整的。因为你不知道真正的波形是什么样子的。

网友:
【14楼】 hitler 这位童鞋,在探头和示波器的带宽都远高于信号源频率的情况下,已经糟糕到把方波显示成正弦波,难道不能随便用示波器自带的方波输出端子做校正?

泰克和日立的示波器我都曾经用其自带的方波输出端子做过简单校正,然后和用马可尼信号源做校正的做比较,两者差别不是很大。
不过先声明,我没有试过国产的示波器和探头,但我不信在这件事上会差别很大。

网友:
【14楼】 的童鞋,探头外露的孔可以调的,要求两通道交换了探头都要重新调,而且就是说使用校准信号来调节...
倒是里面还有些可调的,这个我真不敢动...

网友(2013-08-30):
刚刚购买了DS1052E,正在测试,因为过去用过tek的,感觉普源的探头也太差了,过两天直接上图
现在测试的确1x的档上,20K的方波就开始变形,正愁找个标准方波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