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风庸雅,地摊万用表实测 -- 给不想买 FLUKE 的人们

楼主(2009-10-11):
理由就不多说了,只是简单罗列一些不完全的测试数据,对于不想或者觉得没有必要买 FLUKE 表的人们,或许有一定参考意义吧,参测表包括

1、我的 UT30F,高中时在普兰(柳州)购买,已经有十几年了;厂家数据为 0.5%+2 的直流精度,0.8%+2 的电阻精度;价格 ¥65
2、朋友 A 的 UF39A,去年在普兰(桂林)购买;厂家数据为 0.5%+1 的直流精度,0.8%+1 的电阻精度(200 OHM 为 0.8%+3);价格 ¥95
3、朋友 B 的 830B,5 年前在普兰(桂林)购买,数据未知;价格 ¥18
4、朋友 C 的 830B,几天前地摊购买,说明书标注精度为 1%+2 直流精度和 1.5%+2 的电阻精度;价格 ¥15

对比表,我的 HP 3457A;电压基准为调_教过的二手 AD588BQ(10V)和未调_教过的厂家样片 MAX6350ESA(5V)。电阻基准为 AE 和威世普通塑封电阻,0.01% 的精度。

电压测试

电阻测试,100 欧

电阻测试,10K 欧

电阻测试,100K 欧

网友:
预算不太紧张的话,买好点的仪器得到的绝对比付出的多

楼主:
不负责结论:

1、尤利德的表,准确度不咋的,但一致性和线性都很不错,实际上我还对比过其它几块尤利德、VC,结果都很一致。
2、地摊货线性要差一点了。
3、即使是尤利德的表,十几年也不会产生什么偏差。可见 3 位半的表技术非常成熟,即使是国产货都没问题。
4、虽然都不超差,但国产表喜欢往小的偏。
5、不考虑耐用性(这个不好说)的话,地摊货或者尤利德、VC 的表也没差...反正精度上没多大差别,用个五六年甚至十几年,也不会超差嘛。
6、如果只是在工作台上使用,不拿出去的话,一两千还不如买台二手的台表哦,个人意见,个人意见...

网友:
我有指针表、3位半、4位半的表,但是很多时候测电压,我还是用指针的

网友:
示波器依赖症,希望楼主对比示波器测试精度

网友:
示波器测直流电压没精度可言吧,最怎么做也比不过15元的地摊3位半

网友:
我有一只优利德 ut60e,测量数值偏小,打开外盒,里面用的微调电阻,是一个常见的几分钱一只的,都调到头了,还是偏小。几佰块钱的数字表还是用这种材料,真是无语了。

网友:
坛子上有人给过一个连接,淘宝的,25元好像,那个表带电容、三极管和自动关机,不知道质量怎样,价格真是太强大的。买个稍微好点点的表笔也不止这个价格了

网友:
业余用无所谓了,可以认为都差不多。 但一些重要场合时就不一样了,当测一个非常重要的数据偏离正常值时,如果你用了一块烂表,那这时不得不考虑有40%可能是表坏了,60%是数据有了偏差。 而你用福禄克来测量时,就可以99%的断定是数值出现偏差了。

前一种情况你不得不去校表,(或再找一块了比对),很麻烦,这就是区别。

网友:
不是先有劳力士,然后才是精英,因为成了精英,所以可以戴劳力士。

想起有一次买衣服的事,朋友强烈推荐我买一件外套,确实很舒服,质量也好,牌子也不错,当时我认为,不宜这么嚣张,穿上去给人成功人士的感觉,俺们还是低调点,就算买了,也是压箱底的货色,最后俺还是没有买,后来想想,买回来压箱底也还真不错

网友:
不就是国产货和进口货的区别吗?

楼主:
如果单纯就手表的指示时间的功能看来,几十万的所谓什么纯手工打造镶钻石什么的劳力士不会比山寨 GPS 上的时间更准,这个是真的,我对比过朋友的山寨 GPS 手机上的时间,和我的 HQ300 标配的 GPS 上的时间都没差。

几十万的 HP 原子钟可以测出因为速度变快而导致时间变慢,几十万的劳力士就做不到。阿莫的例子错了 :D 但阿莫说的可靠和舒心是没错的,尤利德的东西不太可靠,容易接触不良,换电池容易搞坏后盖的扣子...等等。不过这些并不成为修过的 189 都可以在广坛上喊价一千多地理由,还是买台表吧。

6 楼,我的 HP 示波器手册上写的电压精度好像是 2% 还是 2.5%,电压分辨率 8bit,我想这个的精度没有什么意义...

网友:
青菜萝卜,各有所好。我有两块fluke,用的很爽。以前也买过几块vc的,现在尸首在哪都不知道。表使用的舒适度也是有区别的,你用过fluke中端以上的表吗?15B,17B那不算。

网友:
有钱戴劳力士吧,穷人,戴2元表也无所谓。汽车也罢,MM也罢,大都如此。。。 :)

网友:
劳力士的主要作用是装饰品而非计时器,这种手工机械表的精度还赶不上几块钱的电子表,合格的石英振荡器准确度和稳定性比任何机械摆轮都高,更不要说GPS了,即使山寨GPS的计时精度都是任何普通设备所无法比拟的,因为GPS的时钟是通过无线信号和卫星上的极高精度的原子钟同步的。

楼主:
合格,我自己用 m8 做的定时器(有时钟功能)天误差 5 分钟;我的西门子电热水器,每个月误差 5 分钟;我的 Hitachi 冰箱和 Pioneer 收音头上面的钟一年都不误差一分钟,Hitachi 冰箱我没胆子去拆,但那个 Pioneer 收音头我早拆过了,就一个普晶振,我用 M8 做的定时器也是标 8.000MHZ 晶振阿,怎么我做的误差那么大...

网友:
【18楼】 lilith

程序的设计问题

网友:
用了nokia再也不想换其他牌子了,nokia可靠(当然别买廉价货)
笔记本用了tp再也不会换其他牌子了,皮实。

万用表也一样,如果产品对精度要求不高,无所谓是不是用地摊货的万用表。

如果产品有较高精度要求的,万用表可不敢用国产货。
即使该表的技术数据满足要求。
国产货的问题是让人时时怀疑他的稳定性,说不定明天就不准了。

网友:
HP3457A 现地什么价啊 我喜欢3456可一直没买着

网友:
想起了的前公司的老板请我吃饭时说的一个笑话:他说他手上的手表就是假的,300多,但是他跟很多朋友说过是假的,但是从来就没有人相信他手上的是假表,因为质量还不错,所以那表他一直用了好几年,

网友:
阅读了25楼的跟帖,忽然想起了莫泊桑的短篇《项链》.

网友:
【23楼】 AWEN2000

你的产品不是国产货吗?如果是,那是不是也给别人不可靠的感觉?

网友(2009-11-28):
我只看看,不发表言论.

网友:
万用表,根据我使用的经验来说,只要表笔不断,不要接触不好,感觉都没啥差别,我们也不搞计量工作。最讨厌的是便宜的表,这两种毛病,很快就会出来

网友(2010-03-03):
别的不说,我手头有FLUKE116C 112 2年了没换过电池,用单位优德利的老是换电池,太烦人。

网友:
在测试小电流情况下,好坏表的误差就会出来了。

网友:
对呀,就是舒适度和耐用性上下功夫还好些

网友:
我就是个修烂家电的,我本来就看看,不过这几年也在接触FLUKEDE的表,可能是2002年,公司说你喜欢买什么表就买什么表,公司报销,,我就到电子市场去了,花了260买个很不错的什么表,忘了牌子了,,很多功能,电容,电感,,很舒服用着,但我有时发神经,量到行管C极了,一下表就不正常了,拿去修,既然还能修,就50块,还不错,好了,回来没多久,又烧了,好东西到我手里就坏,,再去换,,50,,有点心痛了,这回管了快半年,又是那样烧了,我真是猪,,啊,,,,不不换了,,,那时还不知道FLUKE,一个从广东回来的朋友给个屏幕看不太清楚的FLUKE77个我用,他也觉得没什么好用,也不好看,就爽快地送我了,屏幕的字很淡,一点不黑,灰色的,不管那些,有就可以了,管他什么表,那时不知道是大名鼎鼎的FLUKE,有好几次量到行管上去,既然没问题,,牛,原来那个国产表,一个月要换一次9V的电池,这个77,,我都忘了电池用了好久,,可能一年,,或两年,,,,,好表啊,,,,

网友:
我就是个修烂家电的,我本来就看看,不过这几年也在接触FLUKEDE的表,可能是2002年,公司说你喜欢买什么表就买什么表,公司报销,,我就到电子市场去了,花了260买个很不错的什么表,忘了牌子了,,很多功能,电容,电感,,很舒服用着,但我有时发神经,量到行管C极了,一下表就不正常了,拿去修,既然还能修,就50块,还不错,好了,回来没多久,又烧了,好东西到我手里就坏,,再去换,,50,,有点心痛了,这回管了快半年,又是那样烧了,我真是猪,,啊,,,,不不换了,,,那时还不知道FLUKE,一个从广东回来的朋友给个屏幕看不太清楚的FLUKE77个我用,他也觉得没什么好用,也不好看,就爽快地送我了,屏幕的字很淡,一点不黑,灰色的,不管那些,有就可以了,管他什么表,那时不知道是大名鼎鼎的FLUKE,有好几次量到行管上去,既然没问题,,牛,原来那个国产表,一个月要换一次9V的电池,这个77,,我都忘了电池用了好久,,可能一年,,或两年,,,,,好表啊,,,,

-----------------------

的确,国内的表测量反面基本能满足日常需求,但是低功耗这方面做的不好!

胜利的过几分钟 自己休眠,但是 休眠电流挺大的。

ut61e根本没有自动关机的功能,这就是差距!

昨天还发现ut61e 电压自动档位 的一个超级bug!无语了,希望国产货一步一个脚印能做好!

网友:
胜利表的功耗真不敢恭维,害的我老被人说,你怎么又领电池了,是不是每次都不关机?

我第一支烂表DT9205电池可以能用个一两年的,就算一天用到晚,也能用一个月。

网友(2010-04-14):
每个电气工程师都要有一只福禄克表

网友:
VC的表无语,功耗是蛮大的,我都想用锂电池给公司的那块VC表用,9V的电池很快就没电了

网友(2010-08-23):
其实我以前和楼主有类似看法。但自从用过Fluke表后,我就对国产表有一种抵触心理。用Fluke表是一种享受。

网友(2011-02-17):
刚毕业的时候我也买了一个第一个图中最右边的表,普通测量也凑合了,不带自动待机,电池也能用不少时间

网友(2011-03-21):
穷戴戒指,富戴表!!!!  我哪样也戴不起

网友(2011-07-05):
不是表的问题,是钱的问题,我不买FLUKE的原因就一个,没钱!

网友:
15B 17B也不贵呀。

网友:
品质决定一切,搞这个就是要的精度

网友(2011-08-19):
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做一些需要高精度的项目,必须使用高精度仪器,否则结果不准确,更重要的是反复测量浪费时间,走很多弯路。

网友:
用惯了好表,再往下降真的挺难受的。老祖宗说的,由奢入俭难,真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网友:
还是有很大差距的,主要不是体现在精度上,而是可靠性和抗干扰能力.曾经在干扰比较严重的现场使用过地摊货、VC和FLUKE测直流电压,地摊货根本就无法读数,显示屏在瞎闪;VC的大部分时间正常,偶尔会出现异常值和死机现象,FLUKE的很正常,读数也稳定

网友(2012-01-09):
三位表无所谓,另外测试不包含温飘,没意义

网友:
在朋友处调试设备时,总喜欢手边放一节电池,就是随时可以看看是到底是表不对,还是电路本身电压不对。当然这些表都不会贵过百元。

网友:
曾经有次用VC的表测量电池的电压二十几伏,还是波动的,怀疑电池坏了,过了一段时间买了块福禄克15B,再测,电池电压回归到正常的13伏,推断是VC的表电池快没了,所以读数不准确。以后只相信FLUKE。一般万用表正常情况下都是没问题的,遇到极端情况是很影响工作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很可能就是个笑话

网友:
为什么没人提到用安捷伦的呢?F289和U1252A都用过, 相比的话,个人觉得安捷伦的表更人性化一点.而且很重要一点,安捷伦的表读数很快,不像UT71那样等一两秒才稳定。

网友:
呵呵,车间的那些人早就烦领电池换上了路由器的电源……

网友:
我们用的一块fluck744人民币8万多,真的很好用。

网友(2012-02-17):
回复 楼主:

楼主,找个谈个电压采集的事,希望你能看到信息后联系我:QQ:373199012  13783934561

网友(2012-04-14):
楼主可以开个店销售万用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