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没有人了解视频拼接方面的东西,例如有两个摄象头,图象有重叠的地方,怎样把两

楼主(2009-10-11):
DSP如何来实现,是不是要专门的算法啥的,一无所知中.

楼主:
没人回,有啥资料尽管砸过来吧

网友:
我对这个也感兴趣   节前就收集了一些有关矩阵切换器的资料  有涉及到拼接

这里所讲的拼接,我不知道具体是什么意思,拼接的功能应该也有分级的.这个显然是同说算法来实现.
所要拼接的图象无非有这样几种情况:
1.完全不同 2.完全相同 3.部分相同   输入前怎么判断出来的? 所以前面还有个比较判断,同时记录信号特征,后面根据特征想要显示什么就显示什么.

我是这么想的    不知道对不对             如有高人还请多指教!

楼主:
楼上的多多指教,我是对图像处理一无所知

网友:
其实我也不知道啊     不过是前面做了点功课  了解一点而已
公司这个项目也没有启动      不过要是能的到论坛这方面高手指点下就好了

上面说的是屏幕拼接技术,只是我猜想的一个大方面的处理方法,至于具体做法,我也不知道.

还有图象拼接技术:图像拼接(image mosaic)技术是将一组相互间存在重叠部分的图像序列进行空间匹配对准,经重采样融合后形成一幅包含各图像序列信息的宽视角场景的、完整的、高清晰的新图像的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