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推荐一款价格平宜,引脚数少的CPLD芯片

楼主(2009-10-11):
现在想找一款CPLD芯片,要求封装小,引脚少,大约有10-20个引脚即可,价格要平宜,容易采购,最好可以反复烧写的.呵呵
有时电路上要用到几个74系列的芯片,如果能找到一款价格合适的CPLD,能一片搞定就最好了.
请大家帮我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
GAL16V8

楼主:
请问楼上大约什么价位可以买到呢?

网友:
GAL16V8的价格2元左右

网友:
用过一些ATF16V8B觉得抗干扰能力很差。

楼主:
GAL16V8 的引脚好像输入的就是输入,输出的就是输出,不能配置为输入或输出吗?

楼主:
EPM7032一般什么价格可以买到呢?

楼主:
据说EPM7064也就10块钱,我想7032不用10吧?
EPM240 11块钱也能买到了

网友:
7064要是10块,肯定是假的

网友:
代替几个74系列的用16V8最适合不过,没记错16V8输入只能是输入,输出可以设为输入

网友:
小逻辑用GAL最划算,性价比高.

楼主:
GAL16V8一般用什么工具或软件开发?

网友:
ABEL或ispLEVER Classic
ispLEVER Classic可以用Verilog来写16V8

网友:
EPM7064AETC44-10 我买了啊,,44个引脚的,,可以用 MAX PLUS II 10.2版本正常烧写啊,,,全新没带焊锡的  才8.2元/片啊!!

楼主:
那EPM7032 6块多也是有可能的了

网友(2010-09-06):
mark,最近要开始用

网友:
ALTERA有一个
MAX II Z系列,非常小,低功耗,可能符合你的要求。

网友:
EPM7032是真正的CPLD,比较贵的,现在小的逻辑器件,ACTEL的性价比不错,封装又小,功耗是所有CPLD/FPGA中最小的,安全性是最高的,不怕被破解;QNG的,尺寸是6*6;

网友(2012-01-06):
回复 网友A:
epm7064aetc44-10 我买了啊,,44个引脚的,,可以用 max plus ii 10.2版本正常烧写啊,,,全新没带焊锡的  才8.2元/片啊!!

哪里买的,没有这么便宜吧,还是你买的量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