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救!系统能进入安全模式,但不能正常启动!

楼主(2009-10-11):
已经装了两次系统了,但还不能正常进入系统,只能进入安全模式,且可以进入带网络的安全模式,现在就是用带网络的安全模式下上网的
且是GHOST的系统,这个系统以前一直在装的,但最近开机后老是会死机,但没有蓝屏,就是进入系统后过一会就不能动了,或者直接黑屏了

请问有什么方法???我已经换过两个GHOST了,以前都能用的。。。

网友:
晚了,如果你重复启动少于五次,可以F8后选最后一次正确配置启动

网友:
看下CPU的温度,很可能是硬件问题

网友:
正常进入安全模式 并无异常的话 就不是硬件问题。

网友:
你用的系统有问题   换一个雨林木风的系统

网友:
是不是内存少了

楼主:
估计应该是显卡问题了,把显卡禁用,就能进入系统了。。。。

网友:
用干净的系统重装试试

Ghost经常会有问题

网友:
是笔记本吗?

暑假时,我的笔记本老是重启,而且每次重启的时间都不一样,有时,能运行很长时间,有时还没有进入系统时就重启了....

因为那个时间段刚好自行拆过一次,以为把里面的什么东西碰坏了...

后来,死马当作活马医,在一个电脑维修铺里,人家把CPU散热部分清理了一下....后来,再没有这种现象了..

楼主:
解决了,显示问题,把它拆下来,搞干净,风扇也清洗一下,OK